[应用相关]
程序飞了

楼主(2019-10-12):
写程序仿真的时候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发现我的程序LOAD PROGRAM到板子后,板子怎么都没反应,我点DEBUG  GO MAIN,然后程序就飞了,主函数都到不了,什么断点什么的都没用,但是我把学长的一个程序LOAD 仿真之后,再把我自己的程序LOAD进去,发现我的程序就可以跑了

网友A:
系统是和ccs不兼容哇 始化不干净

网友B:
我们LOAD一个新的程序的时候,是把RAM都清干净了在LOAD呢还是仅仅是改了改变那部分的内存空间?

网友C:
如果是头文件有问题的话,那么即使我先LOAD了学长的程序,我再LOAD我自己程序的时候,相关的操作板子应该都是没办法实现的啊。

网友D:
现在已经是正常了吗,那还能恢复到不能正常仿真的状态吗?

网友E:
应该是环境配置没有弄好吧

网友F:
随便一个例子跑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