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RC滤波器电路的截止频率怎么算

楼主(2019-10-12):
这里面应该包含了一个非对称的pi型衰减网络,不知道怎么算截止频率,这边输出的是SMA接口的射频信号,应该要等效阻抗50ohm,这个pi型网络是等效50ohm的吗?非对称的pi型衰减网络等效阻抗怎么算,网上找了好久都是对称的算法

另外,我想问,如果输入电压变成了220v,是否会对截止频率,以及等效阻抗产生影响

新手提问,问题可能会有点傻,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如果你确定标记的这边就是典型的 50or 60Hz AC交流电,120V,那么,这就不是一个什么RC滤波器。由于这里C1、C2串联阻抗和R2比,差值非常悬殊,因此,你可以看作只是一个纯电容接入了AC120V,根据容量频率可以算出无功电流有效值,再拿这个无功电流乘以电阻,你就可以获得一个低压的AC 正弦波。
如果这里标记有误导,实际上是高频信号,那么这个线路不如直接理解为隔直不平衡衰减+阻抗匹配更加合适。
反正里里外外,这都不是一个RC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定标记的这边就是典型的 50or 60Hz AC交流电,120V,那么,这就不是一个什么RC滤波器。由于这里C1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从文献描述来看,这个电路的目的是为了滤出电力线中的EMI高频信号,是一个高通滤波器,请问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怎么来看这个电路的组成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从文献描述来看,这个电路的目的是为了滤出电力线中的EMI高频信号,是一个高通滤波器 ...

这是一个电力线载波的取信号线路吧,这就别谈什么算不算的,频段差好多。
这里电阻上照样有幅度很高的低频成分,不过,R2上面原来电力线上面的载波则可以基本无损的送到后。
至于你想去计算,则这是一个输出阻抗基本上150欧姆//300欧姆的电阻和0.05uF的高通滤波器。
该滤波器的转折频率就不给你计算了,自己算吧。
顺便和你说一下,这个线路是高通,6分贝斜率,没有所谓的截止频率一说,只有转折频率,而转折频率计算,哪怕不知道公式也很简单,当电容阻抗和电阻阻抗在某个频率一样时候,就是该高通线路的转折频率。
转折频率的物理意义是在该频率时候,衰减为3分贝,接着随着频率降低,按照每一倍频率比值,下降6分贝。而在转折频率以后,是一条最差衰减为3db,最高位0db的平缓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