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帮我看一下这个运放输入悬空时候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9-10-13):
这个电路输入输出的计算公式如图上VO;现在我在vref上加了5V,如果IN和GND短接,out输出是2.5V正确的,如果不短接输出就是2.08V。
1、我怀疑是输出没有负载,后来在输出加了100K的电阻到GND,输入悬空的时候还是2.08V的输出;
2、我记得用仪表运放INA128的时候,也是这个问题,后来是在in+和in-分别接了1M的电阻到地解决了问题,后来学习是说仪表运放需要一个偏置,这里还真不知道怎么处理了,难道在2和3脚也分别接一个1M电阻吗?

因为我对运放不了解,特来请教大家这个问题,希望不吝赐教

补充:最近两天学习了一下运放,这个2.08V的输出是没有问题的,感谢各位的解释。

网友A:
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这样。
当输入悬空,由于R2开路,所以运放增益是1倍,输出电压只决定3脚电压。你算算看,3脚是不是就是2.08V。
当R2接地,则运放增益变成1+10/50=1.2倍,2.08*1.2=2.496。
这样结构的线路,希望悬空不会有任何影响,同时还能建立正常的直流偏置,则你用同相输入为好。然后同相和反相输入端,均以同一个Vref为基准参考点,则同相端输入值将全部以参考电平进行计算。
由于不知道你这个线路具体需要做什么,所以没有再具体的建议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这样。
当输入悬空,由于R2开路,所以运放增益是1倍,输出电压只决定3脚电压。你算算看 ...

刚刚消化了一下,输入悬空的时候U+=U-,输入如果不悬空,输入+-10V的时候那U+=U-?
我看到这个减法电路的输出OUT=(1+10/50)*IN=1.2*IN,这里我看你是1.2*2.08,为什么*2.08啊?

我是想采集+-10V电压,希望输入0V的时候输出是0.5Vref,然后上下范围内在0.5Vref线上有一个2V的摆动

网友B:
生活真是不易啊,现在这么多非电子专业人士都来干电路。
其实硬件工程师工资不高的,不如乘早改行。

确实基础很差。虚短原理也搞不明白。

网友C:
这个电路这么复杂呀。用电阻网络就可以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这么复杂呀。用电阻网络就可以转换。

电阻网络也看了一下,没有找见输出的公式和输入输出阻抗的影响

网友D:
从业人员的素质跟国足一样,别说自己是硬件工程师,这个群体不高端。

网友D:
输入0V跟输入悬空不是一样的。

网友E:
我是想采集+-10V电压,希望输入0V的时候输出是0.5Vref,然后上下范围内在0.5Vref线上有一个2V的摆动

楼主连虚短的概念都不知道,还能设计出满足要求的电路,是别人给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想采集+-10V电压,希望输入0V的时候输出是0.5Vref,然后上下范围内在0.5Vref线上有一个2V的摆动

楼主连 ...

是啊,ADI画的
不会学习一下不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这样。
当输入悬空,由于R2开路,所以运放增益是1倍,输出电压只决定3脚电压。你算算看 ...

终于明白了,这个2.08V在输入悬空的时候是正确的。
ADI给的这个图没有在输入端再加任何修正,我估计应该是正常使用的时候是接传感器,不用的时候是接地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这样。
当输入悬空,由于R2开路,所以运放增益是1倍,输出电压只决定3脚电压。你算算看 ...

这样结构的线路,希望悬空不会有任何影响,同时还能建立正常的直流偏置,则你用同相输入为好。然后同相和反相输入端,均以同一个Vref为基准参考点,则同相端输入值将全部以参考电平进行计算

不知道你说的这段话电路是怎么实现的,方便有时间画图指导一下吗

楼主:
同向输入仿真过了,R3前端是输入,这个应该是UO=1.2*U+;
悬空的时候输出是3V,接地的时候是2.5V,谁有办法让悬空的时候也能是2.5V?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同向输入仿真过了,R3前端是输入,这个应该是UO=1.2*U+;
悬空的时候输出是3V,接地的时候是2.5V,谁有办法 ...

下拉电阻100欧即可,信号源在接时会消功率。

网友G:
这个根据虚短虚断和叠加定理Vo=21.42/42.8*Vref-0.2Vin≈0.5Vref-0.2Vin的,公式没问题的,至于你说的IN输入悬空的话输出按照虚短虚断理论得出的Vo=V-=V+=Vref*R4/(R3+R4)也应该是2.08,这个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