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方便后面进行脉冲计数

楼主(2019-10-13):
现在需要将1ns宽的窄脉冲整形为矩形波,以方便后面进行脉冲计数。一般的触发器不能满足这种性能,还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一般脉冲整形的电路, 常会用到 施密特触发器电路.

网友B:
楼主的难度在于 1nS 的问题。。

网友B:
.这需要非常快速的门电路才能实现

网友C:
查了下手头的74HC1G14 的资料, 称典型要 10nS. 太慢了.

网友D:
现在是高速数据传输的时代, 相信这样的器件一定是有点.

网友C:
帮顶,对那么高速的应用不甚接触。。。

网友E:
1nS啊,这么小,什么信号

网友F:
这么高的频率的信号, 怎么传输也是个问题了
通常需要差分类型的专门的高频信号传递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