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求中颖MCU外设操作的例程

楼主(2019-10-13):
求中颖MCU外设操作的例程

楼主:
比如SH79F166A这款片子的程序例程,我在中颖的官网上没找到

网友A:
就是这个芯片相关的一些DEMO程序呗。

楼主:
因为有了DEMO之后,编程就比较容易的。拜托各位学长了!

网友B:
去中颖官网下载SH79F32的相关例程,中颖的8bit flash系列的使用基本上一样

网友B:
http://www.sinowealth.com/zh/xzzq_body_tool_softip.asp?flag=softip

网友C:
只是各个型号的IC的具体的系统寄存器定义略有差异,对照例程和规格书自己多动手调试调试

网友D:
fusz2001 ,PRO03烧写器可以烧写SH79F166A这款MCU吗?

网友E:
得要PRO06吧

网友A:
PRO03是针对4位机的吧?用PRO06或者 JET51编程

网友D:
谢谢,准备用JET51

网友F:
你是用哪种语言开发的?如果用的是汇编,完全可以参考MCS51的,我刚开始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哦,了解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