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单电源供电

楼主(2019-10-13):
LM358双运放如何改成单电源供电?

网友A:
所谓双电源和单电源供电   只是他们的基准源不同   你可以设置一个基准源   然后通过稳压二极管来设计一个单电源供电电路

网友B:
LM358双运放本来就是可以单电源供电的.

网友B:
而且应用中, 估计大部分人都用来单电源供电的工作.

网友C:
负电源接地就是单电源了

网友D:
双电源改成单电源, 原来的参考地变成了一个偏置信号.
原理上没有什么, 只是这个偏置的稳定性要特别注意!

网友E:
这个很正常的,一是要看这个芯片本身的支持BSL下载方式的不

网友C:
我觉得你先把工作条件理清楚,  输入电压的范围是多少, 输出要求范围是多少, 才能分析能否用单电源工作

网友F:
单电源的技术性能不如双电源好

网友G:
把双电源运放的负电源端改接到地线上就是单电源电路

网友H:
正相输入端必须连接一个1/2Ec的分压偏置电路

网友I:
将一些输入电压可以到负电源边的

网友J:
用2个10K电阻串联接在Vb+与地线之间

网友K:
运放本身就可以单电源使用

网友L:
单电源不能用于直流电路

网友M:
负电源直接做地

网友N:
从本质上讲,运放并无单双电源之分

网友O:
运放只用一种电源供电?

网友M:
带稳压的双电源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F:
双电源、单电源运放并没有本质区别

网友L:
可以直接使用单电源的

网友G:
构成的放大电路用途?

网友K:
使用浮地技术就可以了

网友H:
有时候有可能要换运放才可以实现

网友J:
分压点串一只100K电阻接到运放的+输入端

网友I:
原负电源接单电源的地

网友O:
只要正负电源的电压差值不小于它的单电源最低工作电压、并且不超出它的单电源最大电压值即可

网友K:
这个不难的。

网友P:
其实,运放本身并没有单双电源特性, 电压只是相对量。 单双电源工作和计算其实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