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低电平却有3v左右

楼主(2019-10-13):
为什么我的红外接收头的out引脚,输出的低电平却有3v左右?

网友A:
换了个接收头试试

楼主:
换了好几个接收头了都还是这样,无法产生中断,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B:
电源之类的引脚是怎么接的?

楼主:
电源引脚我是直接接到5v的,GND引脚接地,out连到51单片机的I

网友C:
你是用万用表测的平均电压还是用示波器看的波形?

楼主:
这里TS端是有一个电压范围的,直接拉到地可能导致工作不正常。

网友D:
你的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D:
正常低电平电压都是0.5v。

网友E:
使用的是多大电阻?

网友F:
你这个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G:
输出高电平是多大?

网友A:
以前碰上过,传感器坏了

网友H:
看一下你的原理图设计。

网友I:
确认已经接收到信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