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9-10-13):
我用stm32f103zet6芯片,ADC1通道1采集电压值,当通道1接0V时,结果是0V;当通道1接3.3V时,结果很接近3.3V;但是当什么都不连接时候,为什么是一个浮动的1.几V的电压值?

网友A:
电路特性就是这样的

网友B:
相当于一个悬浮电压,大概为3.3V的一半

网友C: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网友D:
这应该是芯片内部的原因吧
你要测AD最好不要让该引脚悬空,接个可调电位器也行

网友D:
会不会是你程序算法的问题

网友E:
应是接地噪声的问题,检查硬件设计是否没有滤波

网友D:
把引脚设成了下拉输入

网友D:
很正常 看你管脚的模式 浮空输入韩香就是这样

网友F:
你期望是什么值?你不给一个确定的输入,采集到的电压就没有意义,设计上应该避免,如果非要搞清楚悬空时是多少电压可能会非常困难,因为需要了解CPU内部设计细节,而这些设计细节一般人是接触不到的,另外和你外部的布线也可能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