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教授设计的这个7805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9-10-13):
1,上图节选自杨建国教授的新概念模拟电路V,P53

2,自己不会设计电路,却怪IQ不稳定,就太那个啥了。。。。
大约7年前,本版面有人反应过这个电路问题,输出电压不稳定,当时老版主NE5532告诉他如何正确的选电阻R1和R2的大小。

必须是个低动态电阻地,并一个大电容或是稳压管或有源稳压器输出相接。(以前就有这样的电路),目的是抬高基准电位,而非反馈脚功能。
@zyj9490 :这个是一种常规扩压,扩到78系列中没有的电压值,电路结构没问题。
7815的地是公共地,是VIN与VOUT的基准地,而非反馈脚。错的离谱。

网友A:
没事找事的例子。
老老实实用317做就啥事没有,偏偏用7805做,是想提供一个反面的范例吧?

还违反电路原理,低内阻的地被破坏了。

网友B:
有人这么用么?为什么这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常是要取得稳压器标称值略大的电压,例如,5.6V。他要扩大3倍,实在沒必要。 ...

就不能买个adjustable的么,这种做法好在哪呢,没看到省钱,缺点还一大堆。

网友B:
我就是觉得琢磨这些个**肋技术,真不如把精力花在关键技术问题上。

网友D:
通过低动态电阻抬高地电平,只要看了内部原理图就明白了。在公司里,上传不了文档(内部原理图,GND必须是个低动态电阻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这么用么?为什么这么用?

最近的管方手册上还有这个电路,想必有实用价值了。

而且即便你选用337还是117,基本原理没变。

杨教授这个电路,问题在于R1选的太大了,所以电压不稳定,即便是轻载下可能是输出15V,但负载稍微加重,输出电压就直往下降。

官方手册中推荐使用240欧姆电阻,是恰当的。

网友D:
如果随便加一个电阻,肯定破坏了器件的动态和静态性能,这样的教授太失王了。

楼主:
而且许多功放电路,也是是使用这个技术:

说这个**肋,没有价值,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期望电压值,刚好是78系列刚好就有的。
像杨教授举那个例子,不大不小刚好是78系列中的15V,只能说: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设计师的本意肯定不是这样,这样会破坏电路的工作模式,还不如加一个反馈脚或露出反馈脚。在GND加一个电压源还是比较认可的。靠离散参数来提升电压不可取的,这就是旁门左道的做法。正规的产品应不会大用。

网友A:
起点看小说多了,见过很多为了字数不顾一切的作者。。。。看到杨教授的书就有种熟悉的感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而且许多功放电路,也是是使用这个技术:

IB=4.2mA
动态IB=1.3mA。
难道该电流增加到100倍,来实现1%精度?
100倍*1.3=130mA  提升10V 该功耗直接到1.3W了。上面功耗0.65W,加起来2W,玩什么呢?
至于你这个图TL783C本身就是可调稳压器,用来这里说明问题,不对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而且许多功放电路,也是是使用这个技术:

负载调正率肯定很差,IQ的热稳定性肯定反应到输出电压了。

网友D:
大厂的资籵也有沙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IB=4.2mA
动态IB=1.3mA。
难道该电流增加到100倍,来实现1%精度?

问题就转换成所谓的【不可调】和【可调】三端之间的区别了。

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来画个图。

可调的:

固定的:

固定的改成可调的:

问题转换成比较图1和图3的不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就转换成所谓的【不可调】和【可调】三端之间的区别了。

网友D:
这二者的设计思路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二者的设计思路不一样吧?

不就是让基准源独立出来,成为悬浮端么,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就转换成所谓的【不可调】和【可调】三端之间的区别了。

专用可调的,最基本特征有2个,一个是静态电流小而且必须非常稳定。
第2个是动态电流非常小,和静态电流比,至少在几百倍关系。
只有符合这2个条件,则可以通过接入合适电阻,来直接提升公共脚电位,实现良好的调整率,否则指标就将会是无法接受的。
作为非可调典型例子,7805静态4.2 这个还可以忍受,关键这个电流不符合恒流特性这个比较不靠谱,更恐怖的则是输出电流变化时候,该电流变化达1.3mA。很明显这个完全无法接受。

楼主:
直接分析个可调三端得了(固定的工作原理估计大家都知道了)

这部分是1.2V带隙基准:

这部分是过载保护电路:

这部分是缓冲放大器:

细节性的东西很多,总体大略介绍一下,不再详细分析每一个元器件的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分析个可调三端得了(固定的工作原理估计大家都知道了)

317为何静态小(ua),7805为何静态电流大(MA),317的工作地是以VO作为地,流出电流都经VOUT了,并且误差放大器的低轨电源是以VOUT,且是不上天,能入地的放大器,而7805的功能模块是以GND端,全部模块工作静态电流流出是以GND流出,因此大。且有变化。

网友D:
说白了,功能模块的静态电流回流的路径必须是低阻的。317的自身静态的变化,可以误差放大器反方向操作吸收,而7805不在反馈回路内,无法自身调正,吸收静态电流的变化。外接对地电阻越大,静态电流的变化用用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317为何静态小(ua),7805为何静态电流大(MA),317的工作地是以VO作为地,流出电流都经VOUT了,并且误差放 ...

上面不说过了吗,317的第三端是基准源,流过的电流是带隙电路核心部分的电流,而固定三端的第三端,是真正的地,几乎所有回路电流都经过它。

网友F:
引用 网友C:
R1=R2不会得到可靠Vo=15V。要嘛两电阻改小且改值。要嘛R2改用ZD。直接用7815了事。 ...

忽然发现k5疑似马甲。当年元元也是这样抄的78xx电路,曾有过节。

@zyj9490 :忙别的
好长时间不露脸了啊,您。

网友G:
这也太简单了!教授的水准 就是练嘴的!

网友H:
太阴之人,贪而不仁,下齐湛湛,好内而恶出,心和而不发,不务于时,动而后之。此太阴之人也。
少阴之人,少贪而贼心,见人有亡,常若有得,好伤好害,见人有荣,乃反愠怒,心疾而无恩。此少阴之人也。
太阳之人,居处于于,好言大事,无能而虚说,志发于四野,举措不顾是非,为事如常自用,事虽败而常无悔。此太阳之人也。
少阳之人,裎谛好自贵,有小小宫,则高自宜,好为外交而不内附。此少阳之人也。
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谭(谈)而不治,是谓至治。
一直忘了分析king5555啥性格,我推演下 。

这是推演k5的?推俺一个吧

网友I:
我见到的能够从地上加电阻调压的1117,VOUT是一定在衬底上的,误差放大器和其他内部电路的供电主要是从Vin到Vout,ADJ/GND基本只是电流源的电流,所以变化不大。
应该和317是一个套路

另一个AME1117说了要考虑漏出来的电流

网友J:
这个简单的问题,感觉是我刚学习电路的时候就理解的问题,有必要在这里讨论?
杨教授也说过了,不是实用电路,只是提供一种思路,比如你手头只有7805和电阻,应急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简单的问题,感觉是我刚学习电路的时候就理解的问题,有必要在这里讨论?
杨教授也说过了,不是实用电 ...

既然没有实用价值,那为何绝大多数半导体厂商的手册中要给出这个应用电路?

有人说电阻太耗电了,所以不实用。
都使用7805这样需要散热片的了,你还在乎取样电阻上耗的那点电???

其它三端稳压电路也有类似电路。

网友K:
这个电路就是典型的每看过芯片手册的结果,也没有实际测试过这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不能买个adjustable的么,这种做法好在哪呢,没看到省钱,缺点还一大堆。 ...

纯属闲的蛋疼。这就是所谓的“新概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既然没有实用价值,那为何绝大多数半导体厂商的手册中要给出这个应用电路?

不讲性能谈电路,这是。。。。。。,大厂的资料一定是严密测试过?

网友J:
引用 楼主:
既然没有实用价值,那为何绝大多数半导体厂商的手册中要给出这个应用电路?

你贴的78XX的,本来就不是实用电路,误差太大,输出电压精度和温漂都不好。
下面的,其实不是三端的,GND还是接地的,只是ADJ接电阻分压,ADJ本来就是这么接的,标准电路。
不知道你想表达啥?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贴的78XX的,本来就不是实用电路,误差太大,输出电压精度和温漂都不好。
下面的,其实不是三端的,GND ...

取R1=330Ω,R2=500Ω,RL=120Ω。

输入电压从18到30V,普通精度万用表显示15.0X V,最后一位几乎都是不动的,即变化0.0几V

你还想要多准??想跟LTZ1000那样准?

我想表达的是:顶楼电路图没问题,也有实用价值,就是两个电阻取值不当,导致只能连接教轻的负载,不然输出电压不稳。

其实LTZ1000的误差比7805要大多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取R1=330Ω,R2=500Ω,RL=120Ω。

输入电压从18到30V,普通精度万用表显示15.0X V,最后一位几乎都是 ...

你看看78XX和LM317的指标就知道,78XX的GND电流变化,比LM317的ADJ电流变化,差了好多。
如果5V电阻330欧姆,电流15mA,当然大了。
LM317,只要负载电流5mA即可。LM317的ADJ电流典型值:50uA,变化0.2uA。
你的测试方法完全不科学,78XX指标,GND电流大约8mA,变化范围0.5-1mA,你不能简单测试就认为指标很好。不仅考虑输入电压,还得考虑输出电流、温度、个体差异。数据手册不能保证的,别指望批量生产可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看看78XX和LM317的指标就知道,78XX的GND电流变化,比LM317的ADJ电流变化,差了好多。
如果5V电阻330欧 ...

要求我把所有条件下的可能指标全测一遍,这是故意为难我的。

你自己也说,GND电流的变化范围是0.5--1mA,很明显这是在暗示电阻阻值合理选择时,性能还不错。

网友L:
用LM317有啥不好的,非要这样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分析个可调三端得了(固定的工作原理估计大家都知道了)

Q11左边是启动、过温和偏置吧?不属于放大器部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有人这么用么?为什么这么用?

基础的东西都分析不清楚,还想搞难的?我认为楼主把这个例子拿出来就很好,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别整天说一些泛泛之谈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您太抬举我了。我沒x大这么精明,x大双料硕士又精通英文而人又帅,x大是江蘇(蘚是物產豐富)我是浙江的, ...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没事找事的例子。
老老实实用317做就啥事没有,偏偏用7805做,是想提供一个反面的范例吧? ...

不然,开发设计的时候当然可以,应急维修的时候没有原件怎么办?

网友P:
这个电路知道一下即可,不会去用。因为有7800,317系列,用起来踏实。

网友Q:
这种基本的电路,仿真一下就行了,计算机根据理论计算的那是错不了。不知道各位纠结个毛线

网友R(2019-11-18):
這種操作問題多多啊,如果買不起LM317, 那就在LM7805得GND腳加穩壓二極管來增加輸出電壓,總比弄個點阻鬧得穩定性差好吧

网友S:
狗屁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