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板子上红灯亮,什么原因呀?

楼主(2019-10-13):
直流电机调速器电机不转,电枢没电压,励磁有,板子上红灯亮,什么原因呀?

网友A:
自己先查一查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最好上个电路图, 才好分析呢

网友C:
电源部分是什么样的?这个功耗肯定不是正常430休眠的功耗。

网友D:
应该不是电路的问题   个人感觉是驱动问题   你把具体的问题贴出来   让大家帮忙看一看

网友E:
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一下信号通路,应该就能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F:
如果正常运转红灯不亮,那么红灯亮, 可能是监测到故障了。

网友G:
我觉得最好先从官方资料找到问题的原因。

网友H:
直流电机线没接错的话,正常是有电就转了;

网友I:
什么驱动?
电压够么

网友J:
这个是开发板的?红灯的是指示灯的

网友E:
你的电路是什么,哪里有红灯?

楼主的描述没具体的电路,不能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