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可否用F103的芯片,做100KHZ脉冲输出?

楼主(2019-10-13):
可否用F103的芯片,做100KHZ脉冲输出?宽度可以调节10us-1s范围,脉冲数也可以设定?

网友A:
可以,晶振要用好点的。

网友B:
肯定可以,看你要求精度了。

网友C:
脉冲数,要通过程序自己处理;
精度够不够,你要算下;

网友D:
简单,用定时器来做就行了。

网友E:
完全可以的,用32的pwm

网友F:
STM32的PWM可以输出50MHZ的;使用PA8 MCO 也可以直接配置。

网友F:
如果你的需求很多路,那就是用FPGA吧!更简单!分频就可以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