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片子发烫

楼主(2019-10-13):
opa690做同相放大器使用时,输入端得平衡电阻应如何选取,工作时测输出有直流偏压时,片子明显发烫

网友A:
测下电流是不是超标了

网友B:
用这么高速的运放应该都是放大交流信号,加电容隔直就可以了,不用平衡电阻吧

网友C:
你驱动的负载是什么

楼主:
是放大高速信号的

楼主:
平衡电阻应该是使从正端和负端看,等效电阻相等。

网友C:
看你的负载大小,发热可能是因为负载太重,OPA690可以最大输出190mA,5V下,不加散热,发热很正常。

网友D:
片子发烫   最根本的原因是电流过大   导致功率过大    想一想如何降低电流   哪一块对电流需求较大    呵呵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一般都是电流异常的问题的
这个看下功率是否合适的

网友F:
散热不好且长时间大负荷工作,导致芯片发烫

网友G:
电压过高、外部短路、电源接反

网友H:
芯片内部有器件短路,导致芯片供电电流增大

网友I:
要加散热片的

网友J:
电流过大(负荷过高或者过载)

网友K:
输出负载过小  导致输出电流过大

网友L:
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M:
出现自激了?

网友N:
芯片击穿

网友O:
发烫一般的温度在55-60度,不足以烧坏芯片

网友N:
属于正常范围之内,不必过分担心

网友F:
芯片输出端口负载变重

网友M:
放大器就会有静态电流

网友G:
内部局部漏电、击穿,时钟停振

网友L:
是散热器不够大

网友I:
这个很正常的

网友H:
芯片外部供电电压升高

网友K:
前级放大器,一般为电压放大,功率并不大

网友J:
供电电压高,输出信号摆幅过大。

网友O:
驱动片发热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