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和Protel这两个哪个好用点啊

楼主(2019-10-13):
proteus和Protel这两个哪个好用点啊

网友A:
可以认为不是一类软件
不能比

网友A:
仿真的话,proteus好!
画原理图,布板,protel好!~

网友B:
根本不是一类软件,Protel侧重绘图和制板,Protus侧重仿真,Protel要专业得多

网友C:
估计很难见到用PROTEUS画原理图与PCB的吧??

网友D:
先学会PROTEL(画PCB),在学proteus(与KEIL一起做仿真),然后自己比较。其实这是两个不同作用的软件

网友E: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软件!!!

网友F:
仿真用proteus好!
画原理图,布板,用protel也不行!还是用Altium Designer10   这个才是硬道理~

网友G:
事实是很多公司买了AD的许可,却在用protel。。

网友B:
我一直用AD6.9的,版本太高也没必要。99SE就太老太难用了

网友H:
两个软件的侧重点不同,要看你用在哪里,软件没有好不好,适合自已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D:
两个不是一样的软件,应该说是 Proteus偏重于实验验证,可以结合编译器一起调试程序和原理图的正确性。

网友E:
而Protel呢,只是原理图和布板了哦。没得比的。

网友B:
一直用Protel

网友I:
proteus可以做一些简单电路仿真,而Protel(SE或99)主要是画电路板

楼主:
哦,我知道了

网友D:
两款软件我都用过,画原理图,PCB,个人觉得这两种都适合画简单板卡的原理图和PCB,同时proteus更简单易用,好上手,在查找元器件的时候。仿真,当然proteus很强。

楼主:
嗯,那我按大家的说法挨个排查一下

网友J:
proteus是用来 仿真 单片机 的

网友K:
protel99se的主要作用是用来绘制原理图和做PCB板图

网友L:
个人建议:protel99se

网友M:
用protel或者altium designer画原理图和PCB

网友N:
protel是专门从来画电路图的

网友O:
proteus是可以用画电路图的

网友P:
现在用proteus作PCB的人不多

网友Q:
protel是硬件工程师常用的设计pcb的软件

网友R:
protel和proteus画的原理图是一样的吗

网友S:
Altium designer和Proteus哪个好?

网友R:
protel dxp跟 proteus有什么不同?

网友J:
protel是用来 设计 电子元件、画电路时使用

网友Q:
课程上一般会讲到proteus和keil软件

网友K:
proteus的主要作用是用来做模拟的

网友P:
protel主要是用来制作印刷电路板的软件。

网友L:
proteus再跨进一步的台阶。

网友O:
proteus是一个仿真软件,可以仿真单片机

网友M:
proteus  只在刚开始学的时候用来仿真

网友N:
不具备电路仿真功能。

网友S:
Proteus  是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