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IAR能否直接读取TXT文件中的数据?

楼主(2019-10-13):
IAR能否直接读取TXT文件中的数据?

网友A:
楼主说的直接读取芯片中的txt文件吗?

网友B:
还是要打开一个txt程序文件?

网友C:
不知道LZ要用这个TXT做什么?

网友D:
没有做过这个程序,不过ccs可以读取本地问题。

网友E:
这个是读取内部存储的吗?

网友F:
如果是处理TXT文件,可以通过fatfs试试

网友G:
这个还真不知道txt怎么读取

网友H:
这个iar怎么读取?

网友G:
是读取本地的TXT文档吗?

网友G:
楼主要做哪个方面的设计?

网友G:
应该是读取本地的txt。

网友D:
这个需要处理txt文档的数据吗?

网友I:
以前使用CCS的时候,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D:
在mcu里面没有txt文件可以存储。

网友J:
在sd卡中存储TXT文档。

网友K:
如果做算法运算怎么不使用matlab

网友D:
txt的内容怎么传递个iar呢?

网友B:
如果只是芯片内部需要处理,可以使用Flash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