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out文件出不来怎么回事

楼主(2019-10-13):
out文件出不来怎么回事

网友A:
提示的错误是?

楼主:
错误是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网友A:
编译提示什么啊

楼主:
--------------------------  carrier64161.pjt - Debug  --------------------------

\"d:\\ti\\c6000\\cgtools\\bin\\cl6x\" -g -q -fr\"D:/ti/myprojects/carrier/carrier64161/Debug\" -d\"_DEBUG\" -mv6400 -@\"Debug.lkf\" \"init.c\"

\"d:\\ti\\c6000\\cgtools\\bin\\cl6x\" -g -q -fr\"D:/ti/myprojects/carrier/carrier64161/Debug\" -d\"_DEBUG\" -mv6400 -@\"Debug.lkf\" \"main.c\"

\"d:\\ti\\c6000\\cgtools\\bin\\cl6x\" -g -q -fr\"D:/ti/myprojects/carrier/carrier64161/Debug\" -d\"_DEBUG\" -mv6400 -@\"Debug.lkf\" \"start.asm\"

\"d:\\ti\\c6000\\cgtools\\bin\\cl6x\" -@\"Debug.lkf\"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load                            D:\\ti\\myprojects\\carrier\\carrier64161\\Debug\\main.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sine.out\' not built

Build Complete,

  1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楼主:
我的函数没有定义~不过没看懂load函数干什么的

楼主:
后来把load.asm添加以后就好了

附_load.sam

        .global _load

        .text

N       .set    1000

;

;  ======== _load ========

;  This function simulates a load on the DSP by executing N * loopCount

;  instructions, where loopCount is the input parameter to load().

;

;      void _load(int loopCount)

;

;  The loop is using 8 instructions. One instruction for sub, nop and

;  b, plus nop 5. The extra nop added after sub is to make the number

;  of instructions in the loop a power of 2.

;

_load:

        mv a4, b0               ; use b0 as loop counter

  [!b0] b lend

        mvk N,b1

        mpy b1,b0,b0

        nop

        shru b0,3,b0            ; (loop counter)= (# loops)/8

loop:

        sub b0,1,b0

网友B:
我看此load函数的说明,它什么都不做的,只是增加DSP的计算负担,可能是用来模拟负载的。

网友B:
得设置
好像是link里面

网友C:
检查下看是不是缺啥文件的吧。。

网友D:
既然有错误爆出的,,就好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