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T电平的意义

楼主(2019-10-13):
stm32中FT电平电平是什么意思,哪里有FT电平介绍资料

网友A:
浮空的意思

网友B:
这样接的主要问题是有漏电流 如果是同时关闭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即可以承受5V的IO。

网友B:
5V的容忍能力。。。其他资料:
非5V容忍管脚:
PA0~PA7
PB0, PB1, PB5
PC0~PC5,  PC13~PC15

剩下的I/O脚都是5V容忍管脚。

网友D:
5V容忍电压的IO口。楼主应该仔细阅读ST官方手册

网友A:
就是一种输入输出状态,不要太在意

网友B:
这个应该是five tolerence的意思

网友D:
上电就自己从00开始跑了呀,如果需要复位,就WDT复位;不清WDT即可复位

网友C:
7楼赞,FT就是5V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