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SMC地址线问题

楼主(2019-10-13):
今天学习STM32中fsmc对于地址对应问题理解不了,就像下面这张图说的,可是明明只有26根地址线,怎么输出一个32位的地址,小白一个,还望大佬详细指点一下

楼主:
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一天了,还是没整明白

楼主:
不要沉,自己顶

楼主:
求大佬指导

网友A:
STM32存储器地址是32位。它分配NOR_flash的空间,地址是60000000~6FFFFFFF,还是32位表示,这是STM32存储器地址。然后这么多地址,一个地址一个字节,可以存2^28个字节,就是2^8M字节,就是256M字节。而这么大存储空间我把他分成四块,能接4个flash。每个就是64M字节,64M字节需要2^26个地址就可以,(这个地址手册上说是HADDR,是需要转换到外部存储器的内部AHB地址线),估计就是起到一个将NOR_Flash地址HADDR转化成内部存储器地址作用(偏移),理解成两个不同的地址,AHB起到转换作用。HADDR[26:27]位用选择存储块的。就是2^2,4个存储块,每块64M字节。如果你用16位的NOR_flash,实际原理图中,也是地址0对0。STM32内部自动给他左移。

网友B:
你说的地址是对CPU内核说的,外部不一定非要32根地址线,这不难理解啊

网友C:
地址线多少位只和你的外部SRAM大小有关,和32位或16位数据无关,你可以看一下SRAM的芯片手册,不同大小的SRAM对应不同数量的地址线。例如是1Mx8位的SRAM,你需要20根地址线,如果是64Kx8位的SRAM,你需要16根地址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存储器地址是32位。它分配NOR_flash的空间,地址是60000000~6FFFFFFF,还是32位表示,这是STM32存储器 ...

嗯嗯,好像有点懂了,谢谢大佬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地址是对CPU内核说的,外部不一定非要32根地址线,这不难理解啊

我是STM32小白,总想着32位地址就要32根地址线,所以有点转不过来

网友D:
你给出一个地址0x60000000,那26根地址线都是0,更高位的地址用来驱动NE1这个信号。

你需要了解外部存储器芯片是如何控制的,特别是那个“片选”信号是如何通过高位地址译码出来的。

搜一下“8031 74hc138 地址译码”这些关键字。

网友E:
偏移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给出一个地址0x60000000,那26根地址线都是0,更高位的地址用来驱动NE1这个信号。

你需要了解外部存储器 ...

好的,谢谢谢谢

楼主:
嗯嗯,那26根线是不是就是用来送偏移地址的?

网友E:
ARM核给的指令当然是 还是0x06000000,FMC外设给你取0~25
FMC可以配置映射哪一段地址。如SDRAM可映射到0x40000000,SDRAM地址0就是ARM核0x40000000,

嗯嗯,差不多理解了,哈哈哈,谢谢哥

网友F(2019-11-13):
会不会高位就是固定的值啊

网友G:
我也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