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怎么算程序使用的空间

楼主(2019-10-13):
怎么算程序使用的空间

网友A:
lz的意思是现有的代码占多少空间吗?

网友B:
找到PC指针一个字一个字的找寻址

网友C:
4位的可以在IDE66中编译好程序后,在开始的部分点鼠标右键,上面有PC值,再到程序结尾的部分点鼠标右键,有PC值,减一下就可以得到使用的空间了

网友C:
如果程序中有用到ORG定位地址,就要分段来计算使用的程序空间了.

网友D:
全部算成位,然后拿8去除?

网友E:
看文件夹内的LST文件。

网友F:
这个问法太模糊,可以查MCU的spec,知道MCU内部的CODE空间

网友G:
编译厚编译器会给code所占的空间。。。。。

网友H:
一般编译器都会有程序存储空间的计算方法

网友I:
在编译完成后会在屏幕下方的Output Window中

网友J:
用的keil么?

网友K:
如果是用汇编语言编写程序,使用那些RAM单元,是由编程者自己安排的

网友L:
不同的编译软件、不同的编译条件,很复杂

网友M:
看生成的map文件肯定会有这部分信息

网友N:
编译程序过后最下面的output window中

网友O:
你使用的是什么编译环境呢?

网友P:
楼主需要做什么功能呢

网友Q:
这个编译器可能知道的。

网友L:
一般编译的时候都会给出汇总情况

网友Q:
最好查看一下是否有输出文件

网友M:
不能看HEX文件的大小来确定

网友P:
自己计算不出来的。

网友O:
可能占用的空间不一样了。

网友N:
对单片机了解不多

网友I:
信息窗口里显示编译完成后的程序大小

网友J:
编译生成后有大小显示的

网友K:
占用的RAM空间,编程者就可以很容易的计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