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有没有lvds信号远传的应用方案?

楼主(2019-10-13):
有没有lvds信号远传的应用方案?

网友A:
这个跟TI没多大关系

网友B:
是啊,把HDMI 线连到你的信号上取

把HDMI当成是直连线  不走协议就ok  利用它的电气特性就ok

楼主:
是lvds信号远传???不是hdmi ,hdmi的传输距离也是有限的!!!

网友C:
找人做吧,好多做这个的

网友D:
可以长距离传输的信号有不少. (大都采用差分信号的方式传输), 可以选择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