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ultisim中仿真NE564怎么搞

楼主(2019-10-13):
multisim中仿真NE564怎么搞

网友A:
这个应该请教multisim专家

网友B:
multisim中没有NE564的话,只能自己建仿真模型了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A:
可以NE564手册资料上内部结构图来构建,multisim有一些比较基本的元件图

网友D:
来的太晚了,除了Muitisim还有别的软件可以仿真NE564吗,感觉Multisim不靠谱啊

楼主:
哦,知道了

网友E(2024-06-03):
你好,请问你NE564的仿真解决了吗?我找了厂家官网的资料,内部结构图里面有的电阻都没有标阻值,搭建不了怎么办?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NE564手册资料上内部结构图来构建,multisim有一些比较基本的元件图

你好,我想问一下NE564手册资料里的电路图有的电阻没有给阻值该怎么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