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下载器 HW-USBN-2B介绍

楼主(2019-10-13):
     lattice烧录器比较常见的是两种,HW-USBN-2A,也可以叫做ISPDOWN的下载器。速度比较慢。另外一种是HW-USBN-2B,是新推出的烧录器。
      lattice官方的下载器说明在 http://www.latticesemi.com/en/Products/DevelopmentBoardsAndKits/ProgrammingCablesforPCs
      相关下载器对比在 http://www.latticesemi.com/view_document?document_id=143
      Lattice HW-USBN-2B 烧录器是配置和通信所有Lattice 芯片的最新的编程设备。使用Lattice Diamond、iCEcube2或PAC-Designer软件完成设计后,可以生成多种格式的编程文件。然后用Diamond Programmer 直接在板上控制设备的编程。 Lattice HW-USBN-2B 编程电缆编程电缆连接到USB,并使用排线连接器连接到目标板。

      线缆为2*7p双排线缆转单端线缆,线缆已经标记了线缆功能类型。

      HW-USBN-2B——具有3x-10x速度、I2C支持、改进的iCE编程支持等性能改进。HW-USBN-2B支持核心电压高达5V的栅格器件编程。 这些5V核心家族包括ispLSI 2000E、MACH4和MACH4A5。包含所有的LATTICE的芯片。支持不带JTAG的ICE40 芯片编程。
      使用USB2.0,速度最大为480Mb/s.
      JTAG速度最大支持30Mb/s. 比上一代的HW-USB-2A,快10倍速。

     支持功能如下:
    1. 支持最新的windows10 操作系统,能在windows 10 系统无错误运行。
    2. 支持JTAG 模式,速度快,调试serdes core,不会像hw-usbn-2a出现错误。
    3. 支持spi软件烧录,能操作ice40 芯片烧录。
    4. 支持i2c编程,能烧录machxo2,machxo3芯片。i2c通道在usb-1。
    5. 支持电压范围是1.8v,2.5,3.3v,5v。
    6. 上一代的HW-USB-2A,快10倍速

   众所周知,高云 GOWin FPGA 本质就是lattice的成员出来国产FPGA,所以FPGA配置上,都是跟lattice完全类似。所以该下载器完全兼容gowin 高云烧录器。

1.       引脚定义
编程引脚
名称
编程设备引脚类型
描述
VCC
编程电压
输入
连接VCC到目标设备,典型的ICC=10Ma.板子设计必须考虑VCC的电流供应,但是跟VCCIO是不一样的。
TDO/SO
测试数据输出
输入
IEEE1149.1(JTAG)编程移位数据输出。
TDI/SI
测试数据输入
输出
IEEE1149.1(JTAG)编程移位数据输入
IspEN/PROG/SN
启用
输出
启用设备进入编程。SN= SSPI 芯片选择
TRST
测试复位
输出
可选IEEE1149.1 状态机复位

完成
输入
DONE指示配置的状态
TMS
测试模式选择输入
输出
用于控制IEEE1149.1状态机
GND

输入
目标的设备的地
TCK/SCLK
测试时钟输入
输出
IEEE1149.1的时钟
INIT
初始化
输入
指示设备是否准备好配置开始。
I2C:SCL
I2C SCL
开漏输出
提供I2CSCL
I2C:SDA
I2C SDA
开漏双向
提供I2CSDA
5V OUT
5V OUT
输出
提供IEprogM1050的电源输入

         注意:第二排,最后一个引脚是没有线缆。

2.       JTAG 编程设计
打开diamond   programmer。

选择createa new blank project。

选择detect cable

选择通道0.

         选择JTAG SCAN按钮,可以扫描到设备。

在operation双击下选择JTAG1532Mode。下面operation选择Fast Program。,选择programmingfile为后缀名bit的文件。

再次选择,设备编程。在output看到编程完成。

3.       SPI FLASH 编程
1)  内部nvcm或者内部flash编程。
在operation双击,选择flashprogrammingmode。选择flasherase。Program。verify。选择jed文件,选择ok。

选择,设备编程,完成编程。

2)  外部spiflash编程。
在operation双击选择。SPI FLASH programming。选择operation中spiflasherase,program,verify。,在programmingfile可以选择bit或者msc文件。选择spiflash的型号,看硬件原理图选择厂家,型号。然后确定。

选择,设备编程,完成编程。

4.       I2C 编程

Lattice i2c相对比较麻烦的。所以我们要修改lattice的jed的文件。在Programmer 修改jed的feature row参数。

打开文件,并且执行read

就可以看到featurerow参数,首先改I2C Persistence Disable 改成0。

选择save保存到文件上面。选择yes,overwrite。

关闭找个软件。

首先在diamond   program中,选择对应的器件。

选择operation双击打开,i2c interface programing,选择i2c program featurerows,设定programming options的files为对应修改的文件。I2cs laveaddress选择默认的 10000地址。

注意选择HW-USBN-2B的FTUSB-1通道,对应I2C的功能。选择编程。弹出成功烧录featurerow性能参数成功窗口。

           在operation中双击,在弹出的operation中选择I2C program。选择OK。因为I2C编程很慢,所以需要等很久时间才能完成。

完成后,输出,烧录成功结果。

注意,空白的芯片支持I2C编程,如果flash编程过一次,必须擦除才能用I2C编程。并且必须flash必须编程以后再擦出再有意思,如果多次擦除,I2C会不支持。

网友A(2019-12-16):
楼主可以发一个这个烧录器软件吗

楼主(2020-01-17):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发一个这个烧录器软件吗

http://www.latticesemi.com/view_document?document_id=52675

http://www.latticesemi.com/Products/DesignSoftwareAndIP/FPGAandLDS/LatticeDiam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