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管脚悬空

楼主(2019-10-13):
我用的单电源供电,lm324没用的管脚是悬空的!不知道有没影响。问题是输出最大只有1.6V

楼主:
而我的程序结果应该是0到5v 就算不能满量程也该在5V附近吧?

网友A:
最大是1.6v  怎么又会在5v附近,不懂

网友B:
是运放电源电压5V,但输出电压最大只有1.6V吗?

网友C:
建议上图

网友D:
输入可以接地, 输出最好悬空。
不过像 LM324 这个器件, 输入脚内部上拉能力是有的,输入悬空也可以。

网友C:
悬空影响不大。

网友E:
输出最大应该可以到VCC-1.5,约3.5V

网友C:
是不是输出负载太重了,把输出拉低了。

网友B:
你的电阻没有匹配好吧

网友C:
一般运放不用的管脚建议悬空   呵呵

网友B:
一般运放不用的管脚, 如果是双极型器件或工艺的运放可以悬空

网友F:
如果是 MOS 工艺, 由于悬空输入脚会感应外部信号, 导致运放内部放大快速开关, 引起开关噪声, 建议输入端接地(或固定电压).

网友C:
LM324 晶体管输入电路,
不用的输入可以悬空, 不过建议接地.
输出建议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