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103RC单片机突然下载不了程序了。求助

楼主(2019-10-13):
今天下午编写BLDC控制代码,下载过程中突然就报了以下错误

然后就找不到单片机了,代码里面也没有写进入休眠模式,而且按下复位按键之后,JLINK 指示灯也没有变红色

是不是我单片机挂烧了??? 还是下载电路有问题?
之前下载程序都是没问题的啊?

附件是我电路原理图,请各路大神帮助我分析下。。。。不胜感激

楼主:
降低下载频率  也识别不到

网友A:
可能芯片坏了, 或者 SW 口被软件用做 IO 功能了

楼主(点评):
感谢您的回答,问题找到了,是下载电路有问题

网友B:
换一块板子试试。

网友C:
是否芯片有虚焊。

网友D:
可能芯片坏了或检查一下最小系统或焊接问题

楼主(点评):
感谢您的回答,问题找到了,是下载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E:
先查线,如果没问题,就按复位键同时下载,因为在mcu启动时swd是原始状态起作用的,还是不行,boot接1,串口下载,如果能下,并且程序能跑,那mcu就没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问题找到了,是下载电路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