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温度测量

楼主(2019-10-13):
我有个产品想用这两款芯片做温度测量,由于这66N12主频较低,66N19A还好,可以调整,所以想问下转换频率和设置的主频是否有关系?如有的话,成什么样的关系?
RFC的转换频率

网友A:
这个得专业人才了

网友B:
转换频率的范围是自定义的吗?

楼主:
嗯那,转换频率的范围是多少?太大或者太小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的(如:抖动性差)?

网友C:
你最好找个RFC应用范例做参考

网友D:
哦,这样啊,之前也这么想过

网友E:
主频高,分辨率大,参考选择小,转换频率快。

网友F:
主频低,分辨率小,参考选择大,转换频率慢。

网友C:
主要影响选择电容、电阻、温度范围。

网友G:
温度测量的转换频率一般远远达不到饱和转换频率,所以主频高低基本上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