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使用C和C++语言

楼主(2019-10-13):
编写基于DSP程序的注意事项都有哪些

网友A:
不影响执行速度的情况下,可以使用C或C/C++语言提供的函数库,也可以自己设计函数,这样更易于使用“裁缝师”优化处理

网友A:
例如:进行绝对值运算,可以调用fabs()或abs()函数,也可以使用if...else...判断语句来替代。

网友B:
要非常谨慎地使用局部变量,根据自己项目开发的需要,应尽可能多地使用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

网友C:
一定要非常重视中断向量表的问题,很多朋友对中断向量表的调用方式不清楚。其实中断向量表中的中断名是任意取定的,DSP是不认名字的,它只认地址!!中断向量表要重新定位。这一点很重要。

网友D:
要明确DSP软件开发的第一步是对可用存储空间的分析,存储空间分配好坏关系到一个DSP程序员的水平。对于DSP,我们有两种名称的存储空间,一种是物理空间,另一种是映射空间。物理空间是DSP上可以存放数据和程序的实际空间(包括外部存储器),我们的数据和程序最终放到物理空间上,但我们并不能直接访问它们。我们要访问物理空间,必须借助于映射空间才行!!但是映射空间本身是个“虚”空间,是个不存在的空间。所以,往往是映射空间远远大于实际的物理空间,有些映射空间,如IO映射空间,它本身还代表了一种接口。只有那些物理空间映射到的映射空间才是我们真正可访问(读或写)的存储空间。

网友E:
尽可能地减少除法运算,而尽可能多地使用乘法和加法运算代替。

网友F:
尽可能地采用内联函数!!而不用一般的函数!!可以提高代码的集成度。

网友G:
编程风格力求简炼!!尽可能用C语言而不用C++语言。腋鋈烁械剿淙籆++终代码长了一些,好象对执行速度没有影响。

网友F:
因为在C5000中double型和float型均占有2个字,所以都可以使用,而且,可以直接将int型赋给float型或double型,但,尽可能地多使用int数据类型代替!这一点需要注意!!

网友A:
程序最后至少要加上一个空行,编译器当这个空行为结尾提示符。

网友H:
#i nclude <file.h>与#i nclude "file.h"的区别
用尖括号形式时,系统到存放c库函数头文件所在的目录中寻找要包含的文件,这称为标准方式。用双引号时,系统先在用户当前目录中寻找要包含的文件,若找不到,再按标准方式查找。一般来说,如果为调用库函数而用#i nclude命令来包含相关的头文件,则用尖括号,以节省查找时间。如果要包含的是用户自己编写,一般用双引号。

网友I:
尽可能地减少除法运算,而尽可能多地使用乘法和加法运算代替。
这个在单片机中也是一样的啊

网友J:
同意 精简指令 的看法,也是觉得主要是效率和习惯问题.

网友D:
尽可能多地使用乘法和加法运算,代替除法

网友K:
C语言是基础语言

网友L:
C和C++还是有一些小差别

网友M:
与C的区别主要为 :类、继承和多重继承

网友N:
DSP中的C语言和VC下的C语言具体有哪些什么区别?

网友O:
C++中.dsp算可执行程序吗?

网友P:
dsp的c/c++编程时有多少种数据类型

网友Q:
C++和C语言哪个更难学啊

网友R:
C和C++是两种语言

网友S:
C源码还是C++源码

网友T:
最近学习DSP,要用C语言进行编程

网友O:
C语言与C++语言能够共用吗?

网友K:
C#和C++是面向对象的

网友N:
c与c++哪个更适合DSP编程

网友L:
C++编译器能够编译任何C程序

网友M:
C++标准库、模板库。 C++是C的超集

网友T:
对DSP而言,CCS用C语言编程和汇编编程

网友S:
DSP的CCS开发平台使用的编程语言是C语言还是C++?

网友R:
一般没有可比性

网友Q:
做dsp需要学习c数据结构与算法吗?

网友P:
使用单片机和DSP都折腾过一些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