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我用的AD芯片是3线制的SPI接口,请问关于STM32怎么编程

楼主(2019-10-13):
我用的AD芯片是3线制的SPI接口,请问关于STM32怎么编程

网友A:
3线,怎么3线?
没有片选吗?

网友B:
熟悉SPI通信协议+阅读芯片手册

网友C:
data的输出和输入放在一个IO口中怎么解决

网友A:
data的输出和输入放在一个IO口不叫SPI,叫单总线。

网友D:
三线和四线SPI没有区别,只是少了一根线,我使用的LCD就是三线的,然后板上的SPI Flash是四线的
两个器件共用一个SPI口,只是分别使用不同的CS控制IO脚,LCD只有写操作,不能读数据

网友E:
你的AD确认是SPI口那就是一样的,只读或只写,如果能读写,那就不是SPI接口
MOSI,MISO两个脚少其中的一个

网友F:
既然是AD,我觉得是不是只读的?

网友B:
意思是只需要讲AD芯片接STM数据输入端口就行了,只读不写

网友G(2020-03-19):
大神,麻烦给下您写的三线制ad驱动代码,182326951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