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感觉BOR在使用过程中并没有起到作用?

楼主(2019-10-13):
MSP430工作电压为2.2-3.6V。
第一种情况:当我单片机的供电电压低于1V时,快速上电到3.3V,单片机能后重新复位,正常显示程序
第二种情况:当我单片机的供电电压低于1V时,慢慢的上升单片机工作电压(1V/20S),单片机不能正常复位。
使用单片机内部默认的晶振跑程序,同样会出现上述问题。
我所用的复位方式为简单的RC电容方式。
感觉BOR在使用过程中并没有起到作用?

网友A:
该款单片机BOR默认开启?

网友A:
我怀疑, 单片机BOR 没有开启.
楼主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B:
楼上正解,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C:
建议使用外接复位芯片   这样比较可靠

网友D:
你的情况很象BOR未工作   你查一查BOR是否开启   是否收到复位信号   强烈建议使用外部看门狗

楼主:
目前,我已经使用外部看门狗,后来咨询过TI的工程师,BOR能工作,只是我的测试方法对单片机太严酷了

楼主:
就是电源上升速度太慢了

网友E:
= =   太残酷了

网友F:
我现在也用430单片机的BOR功能,手册说唤醒LPM3.5会发生BOR事件,但是并没有发生。我请教一下,这个单片机的BOR功能是默认开启吗? 怎么自己配置开启?多谢了

网友B:
我担心不是无法复位的问题.
我记得好多单片机都有上电的电源电压变化速度的要求.

网友B:
而 BOR 功能其实只是个模拟比较器的功能, 对上电速度没有影响. 有影响的倒是晶振器. 电源里的变化引起的扰动信号是晶振起振的因素. 你可以检查一下晶振起振没有来验证是不是因为没有时钟造成的

楼主:
嗯,那我按大家的说法挨个排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