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在MOTOROLA A68K系列MCU上移植μC/OS-II(1)

楼主(2019-10-13):
在MOTOROLA A68K系列MCU上移植μC/OS-II

一、MC68K CPU简介
MC68K及68020、68040等的著名的MOTOROLA32位微处理器,和与之兼容的68K、CPU32、CPU32+等CPU扩充定时处理单元TPU、队列串行模块QSM、系统控制模块和RAM等组成MC683xx系列单片机。
CPU32内部有8个32位通用数据寄存器,8个32位通用地址寄存器。8个通用数据寄存器可作为累加器使用,也可看成C语言中各种类型的变量;8个通用地址寄存器,可作为变址寄存器使用,也可看成C语言中的指针型变量。CPU32有独立的用户堆栈指针和系统堆栈指针,可区分程序区、数据区、系统区、用户区等存储空间,有7级中断。
要实现μC/OS-II向MC68K的移值,需要有MC68K的C编译器。我们使用的HIWARE公司的C编译器。该C编译器允许嵌入行汇编。

二、移植中所需修改的文件
和CPU相关的文件主要有三个:C语言文件OS_CPU32.C、头文件OS_CPU32.H和汇编文件OS_CPU32.ASM。
1.INCLUDES.H文件
INCLUDES.H是主头文件,在所有后缀名为.C文件的开始都包含INCLUDES.H文件。对于不同类型的处理器,用户需要改定INCLUDES.H文件,增加自己的头文件,但必须加在文件末尾。在安装μC/OS-II的时候,附带了几个移植实例,例如,针对Intel 80x86的代码安装到IIL目录。我们为MC68K编写的移植实例都放在II下,在INCLUDES.H文件中增加有:
#include "iiK_CPU32.ASM"
#include "iiK_CPU32.C"
#include "iiK_CPU32.H"
2.OS_CPU32.H文件
OS_CPU32.H文件中定义了与硬件相关的基本信息: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无符号8位数*/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S; /*带符号8位数*/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无符号16位数*/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S; /*带符号16位数*/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S; /*带符号32位数*/
typedef unsigned int OS_STK; /*堆栈入口宽度为16位*/
#define OS_STK_GROWTH1 /*堆栈由高地址向低地址增长*/
#define UCOS 0 /*用于任务切换的软中断*/
define OS_TASK_SW() _TRAP(UCOS)
#define OS_ENTER_CRITICAL() move.w#$2700,SR /*进入临界区*/
#define OS_EXIT_CRITICAL() move.w #$2000,SR /*退出临界区*/
(1)数据类型
由于不同的处理器有不同的字长,μC/OS-II的移植需要重新定义一系列的数据结构。由于MC68K为32位MCU,整数(int)类型数据为16位,长整开有(long)为32位。在MC68K中堆栈都是按字进行操作的,所以堆栈数据类型OS_STK声明为16位。所有的堆栈必须用OS_STK声明。
(2)代码临界区
μC/OS-II在进入系统临界代码区之间要关中断,等到退出临界区后再打开,从而保护核心数据不被多任务环境下的其他任务或中断破坏。在MC68K中,开关中断可以通过设置状态寄存器SR中的中断屏蔽位来实现。μC/OS-II中的宏OS_ENTER_CRITICAL()定义将状态寄存器的中断屏蔽位置位,屏蔽所有的七级中断;OS_EXIT_CRITICAL()定义将状态寄存器的中断屏蔽位清零,打开所有的七级中断。这种处理方法非常简单,但CPU32提供分级中断机制得不到使用。
(3)堆栈方向
MC68K处理器的堆栈是由高地址向低地址递减的,所以OS_STK_GROWTH必须设置为1。
(4)OS_TASK_SW()函数的定义
在μC/OS-II中,OS_TASK_SW()用来实现任务切换。就绪任务的堆栈初始化应该模拟一次中断发生后的样子,椎栈中应该按入栈次序设置好各个寄存器。OS_TASK_SW()函数模拟一次断过程,在中断返回的进修进行任务切换。CPU32有16个软中断可供选用,称为陷阱TRAP调用。中断程序程序的入口必须指向汇编函数OSCtxSw()。
我们在μC/OS-II所提供的例程中使用的0号陷阱调用,由下面的语句完成定义:
#define OS_TASK_SW() -TRAP(UCOS)
3.OS_CPU32.ASM文件
μC/OS-II的移植需要用户改写OS_CPU_A.ASM中的4个函数:OSStartHighRdy()、OSCtxSw()、OSIntCtxSw()和OSTickISR()。
(1)OSStartHighRdy()函数
该函数由OSStart()函数调用,功能是运行优先级最高的就绪态任务。在调用OSStart()之前,用户必须先调用OSInit(),并且已经至少创建了一个任务。为启动任务,OSStartHighRdy()首先找到当前就绪的优先级最高的任务,OSTCBHighRdy中保存有优先级最高任务的任务控制块(TCB)的地址,并从任务的任务控制块中找到指向堆栈的指针,然后运行指令MOVEM.L(A7)+,A0-A6/D0-D7,从堆栈中弹出全部寄存器的内容,运行RTE中断返回。由于任务创建时堆栈的结构就是按中断捕捞堆栈结构初始化的,执行RET指令后就切换到了新任务。
OSStartHighRdy的汇编代码如下:
_OSStarHighRdy
MOVE.L(_OSTCBHighRdy),A1
;获取最高优先级就绪任务的TCB地址
MOVE.L A1,(_OSTCBCur)
MOVE.L (A1),A7 ;取得堆栈指针
MOVEM.L (A7)+,A0-A6/D0-D7
RTE ;中断返回,切换任务
(2)OSCtxSw( )函数
OSCtxSw( )是一个任务级的任务切换函数(在任务中调用,区别于在中断程序中调用的OSIntCtxSw(),在MC68K系统上,通过执行一条软中断指令来实现任务切换。软中断向量指向函数,而该函数的执行结构可能造成系统任务重新调度(例如,试图唤醒一个优先级更高的任务),则在函数的末尾会调用OSSched(),OSSched()将查找当前就绪的优先级最高的任务。如果不是当前任务,则判断是否需要进行任务调度,再找到该任务控制块OS_TCB的地址,并将该地址拷贝到变量OSTCBHighRdy中,然后通过宠OS_TASK_SW()执行软中断,进行任务切换。在此过程中,变量OSTCBCur始终包含一个指向当前运行任务OS_TCB的指针。OSCtxSw()的汇编代码如下:
_OSCtxSw
MOVEM.L A0-A6/D0-D7,-(A7) ;存储当前任务环境
MOVE.L (_OSTCBCur),A1 ;保存当前任务TCB指针
MOVE.L A7,(A1)
MOVE.L (_OSTCBHighRdy),A1 ;获取最高优先级就绪任务的TCB地址
MOVE.L A1,(_OSTCBCur) ;将就绪任务设置为当前运行任务
MOVE.L (A1),A7 ;取得新任务的堆栈指针
MOVEM.L (A7)+,A0-A6/D0-D7 ;
RTE ;中断返回,切换任务
(3)OSIntCtxSw()函数
在μC/OS-II中,由于中断的产生可能会引起任务切换,在中断服务程序的最后会调用OSICntExit()函数检查任务就绪状态。如果需要进行任务切换,将调用OSIntCtxSw(),所以,OSIntCtxSw()又称为中断级的任务切换函数。由于在调用OSIntCtxSw()之前已经发生了中断,OSIntCtxSw()默认CPU寄存器已经保存在被中断任务的堆栈了。OSIntCtxSw()的代码与OSCtxSw()的大部分相同,不同之处是:第一,由于中断已经发生,此处不需要再保存CPU寄存器;第二,OSIntCtxSw()需要调整堆栈指针,去掉堆栈中一些不需要的内容,以使堆栈中包含任务的运行环境。
_OSIntCtxSw
ADDA #10,A7 ;忽略掉由于函数嵌套调
;用而压入堆栈的内容
MOVE.L (_CSTCBCur),A1 ;在TCB中保存当前
;任务的堆栈指针
MOVE.L A7,(A1)
MOVE.L (_OSTCBHighRdy),A1
;获取最高优先级就绪任务的TCB地址
MOVE.L A1,(_OSTCBCur) ;将就绪任务设备为当前
;运行任务
MOVE.L (A1),A7 ;取得堆栈指针
MOVEM.L (A7)+,A0-A6/D0-D7 ;
RTE ;中断返回,切换任务
(4)OSTickISR()函数
在μC/OS-II中,当调用OSStart()启动多任务环境后,时钟中断非常重要。在时钟中断中处理所有与定时相关的工作,如任务的延时、等待操作等等。在时钟中断中将查询处于等待状态的任务,判断是否延时结束,以重新进行任务调度。
和μC/OS-II中的其他中断服务程序一样,OSTickISR()首先在被不断任务堆栈中保存CPU寄存器的值,然后调用OSIntEnter()。ΜC/OS-II要求在中断服务程序开头调用OSIntEnter(),其作用是将记录中断嵌套层数的全局变量OSIntNesting加1。如果不调用OSIntEnter(),直接将OSIntNesting加1也是允许的。随垢,OSTickISR()调用OSTimeTick(),检查所有处于延时等待状态的任务,判断是否有延时结束并就绪的任务。在OSTickISR()的最后调用OSIntExit(),如果在中断中(或其他嵌套的中断)有更高优先级的任务就绪,并且当前中断为中断嵌套的最后一层,OSIntExit()将进行任务调度。注意,如果进行了任务调度,OSIntExit()将不再返回调用者,而是用新任务堆栈中的寄存器数值恢复CPU现场,然后用RTE实现任务切换。如果当前中断不是中断嵌套的最后一层,或中断中没有改变任务的就绪状态,OSIntExit()将返回调用者OSTickISR(),最后OSTickISR()返回被中断的任务。
4.OS_CPU32.C文件
μC/OS-II的移值需要用户在OS_CPU32.C中定义6个函数,而实际上需要定义的只有OSTaskStkInit()一个函数,其他5个函数需要声明,但不一定有实际内容。这5个函数都是用户定义的,所以OS_CPU32.C中没有给出代码。如果用户需要使用这些函数,请将文件OS_CDG.H中的#define constant OS_CPU_HOOKS_EN设为1,设为0表示不使用这些函数。
OSTaskStkInit()函数由任务创建函数OSTaskCreate()或OSTaskCreateExt()调用,用来初始化任务的堆栈。初始状态的堆栈模拟发生一次中断后的堆栈结构。按照中断后的进栈次序预留各个寄存器的存储空间,而中断返回地址指向任务代码的起始地址。当调用OSTaskCreate()或OSTaskCreateExt()创建一个新任务时,需要传递的参数是:任务代码的起始地址、参数指针、任务堆栈顶端的地址、任务的优先级。OSTaskCreateExt()还需要一些其他参数,但与OSTaskStkInit()没有关系。OSTaskStkInit()只需要以上提到的3个参数:task、pdata、ptos。由于MC68K堆栈是16位宽的(以字为单位),OSTaskStkInit()将创立一个指向以字为单位的内存区域的指针,同时要求堆栈指针指向空堆栈的顶端。堆栈初始化工作结束后,OSTaskStkInit()返回新的堆栈顶指针,OSTaskCreate()或OSTaskCreateExt()将指针保存在任务的OS_TCB中。

网友A:
与DSP无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