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区别主要是什么?

楼主(2019-10-13):
我经常弄一个电路时都会仿真一下,使用仿真软件像protues、psim等等,但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也不知道它们区别主要是什么?

网友A:
TI的TINA软件也不错,TI的官网上有

网友B:
mutisium 之类的都可以掌握一个就好了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最好用官方出的软件仿真

网友E:
这些是在设计电路时用到的吧。。?

网友F:
这些都是用于在原理图设计时的模拟仿真软件的吧。。。

网友B:
在学校学习的时候,,protues用的蛮多的

网友G:
proteus是仿真硬件的

网友H:
Proteus软件是英国Lab Center Electronics公司出版的EDA工具软件

网友I:
在PC机上用软件模拟电路,比如Multism

网友J:
Multisim 或者 Protues

网友K:
Multisim足可胜任

网友L:
仿射频电路可以用ADS

网友M:
觉得multisim最容易上手

网友N:
现在电路仿真用什么软件好

网友I:
一般模拟电路仿真度不是很高

网友G:
multisium是仿真波形的

网友O:
电路仿真软件proteus用得比较多。

网友H:
主要是使用计算机软件来模拟运行

网友P:
orCAD和Multisim的仿真功能较强。

网友N:
PCB仿真软件哪个比较好

网友M:
器件库很全。新手也能迅速学会

网友L:
Modelsim做仿真了.

网友K:
仿单片机可以用Protues

网友J:
multisim,matlab都可以做电路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