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偏置是啥意思,不是很懂。。

楼主(2019-10-13):
偏置是啥意思,不是很懂。。

网友A:
如果你指的偏置电压的话:
通常在运放的电压处理中需要对输入的电压做调整

网友B: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A:
比如对双极性电压信号转换到单极性输入的ADC,需要对输入电压加一个适当的偏置电压,抬高到正电压范围

网友C:
偏置电压是指晶体管放大电路中使晶体管处于放大状态时,基极-射极之间,集电极-基极之间应该设置的电压。

网友D:
三极管放大电路中,不加偏置电路的话,信号只有一个半周在基极中产生电流

网友E:
为放大电路(或其他电路)提供静态(无信号输入时)工作电流的电路叫偏置电路

网友F:
小信号与偏置之间要加电容

网友G:
提供负载供电为施加电压

网友H:
三极管有偏置电压就要工作在放大状态。

网友I:
偏置是指电路中某点施以一定电压

网友J:
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是不可能输出负电压的

网友K:
偏置电压?是运放的那个偏压,还是电路上所需要的中点电压?

网友G:
电路中由所施加电压通过分压等措施向某个元件提供电压环境称为提供偏置。

网友C:
偏置电流就是从发射极(e极)到基极(b极)的Ib。

网友F:
三极管差分电路,肯定需要一定的偏置电流才能工作

网友D:
要想放大整个信号周期,需要增加偏置电路。

网友E:
产生的电流叫偏置电流。

网友K:
经典的三极管基极偏置电压都是这样加上去的。

网友J:
二极管的正向偏置就是给他加正向电压

网友I:
使该点电位从零电位点偏移至预定的正电位或负电位。

网友H:
偏置电压是指晶体管放大电路中使晶体管处于放大状态时,基极-射极之间及集电极-基极之间应该设置的电压。

网友L:
以常用的共射放大电路说吧,主流是从发射极到集电极的IC,偏流就是从发射极到基极的Ib。

网友M:
嗯,相对与主电路而言,为基极提供电流的电路就是所谓的偏置电路。

网友N:
简单说, 在信号端增加一个直流电压成分, 就叫偏置

网友O:
这个是模拟电子的一个设计点的

网友B:
偏置电路往往有若干元件,其中有一重要电阻,往往要调整阻值,以使集电极电流在设计规范内。这要调整的电阻就是偏置电阻。

网友P:
对于偏置主要是由于电路自身的需要,需要信号达到一定范围内而设置的。

网友L:
偏置就字面意思就是放置偏移。

网友M:
电子电路上说的偏置是指:  将电路中某点施以一定电压,使这一点上的电位从零电位点偏移至预定的正电位或负电位点。

网友N:
比如给三极管加上工作电压,实际上就是在基极加上相对于发射极的正偏置电压。当然在运放中也有很多应用

网友Q:
比如偏置电流1pA,输入串1M电阻的话,1M电阻就会有1uV压降了;

网友R:
看你的应用场合,偏置就是偏离理想的距离,比如偏置电流,偏置电压

网友S:
器件只有在这个电压区域,才能发挥功能,
所以,要给它提供这样的环境条件,这就是偏置

网友T:
想了个例子:
比如轮胎,充气不够则没有弹性,充气太多则易爆。充合适的气压才有合适的弹性,这就是“偏置”。

网友O:
简单的就是,三极管要工作。需要合适的偏置电压,你不能直接上电,需要电阻保护,这电阻叫偏置电阻。

网友U:
晶体管构成的放大器要做到不失真地将信号电压放大,就必须保证晶体管的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网友V:
偏置器这是单电源运放

网友W:
如果是大信号偏置则以电源电压中点最好

网友X:
如果是三极管差分电路,肯定需要一定的偏置电流才能工作

网友Y:
交流信号加一直流偏置使得信号始终不为负

网友Z:
偏置电流就是第一级放大器输入晶体管的基极直流电流

网友AA:
要想放大整个信号周期,需要增加偏置电路

网友AB:
偏置是指的脉冲信号的直流偏移量

网友X:
加直流偏置的?

网友Y:
为什么加入直流偏置会缩小信号

网友AC:
小信号输入加一个耦合、隔离直流电容器可以避免信号对三极管工作点的影响

网友Z:
这个电流保证放大器工作在线性范围,为放大器提供直流工作点

网友AB:
一般常见晶振电路都是单电源的,且输出使用直接交连,因此这样的输出信号自然含直流偏置。

网友AA:
信号加入直流偏置

网友W:
不加偏置电路的话,信号只有一个半周在基极中产生电流

网友V:
要使信号不失真

网友U:
对于偏置主要是由于电路自身的需要,需要信号达到一定范围内而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