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知道单片机还能不能用

楼主(2019-10-13):
怎么能知道单片机还能不能用

网友A:
看能烧进去程序不?

网友B:
先查出是什么型号,如果是OTP的就没什么用了。。。

网友C:
做实验点灯

网友D:
是问单片机功能是否正常吧,我也想知道

网友E:
简单的做一个跑马灯点灯程序,如果I/O口都能点亮灯,基本上能判断IC良好.

网友F:
做几个实验程序不就行了

网友A:
除了做实验应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B:
可以测试一下,IC的电气特性,如IC的电气特性正常,则IC的特性一般会正常.

楼主:
嗯,我试试楼上的方法,谢谢哈

网友:
电压正常只能说明芯片内部没有短路

网友G:
如果单片机里面有程序,上电,看程序是否在执行

网友H:
单片机一般情况下不会损坏

网友I:
最好自编一个简单程序如让一个LED闪烁

网友J:
买过来就有跑马灯程序

网友K:
单片机坏了之后都是根本没办法重新编程的。

网友L:
烧录一个使用相关IO口的程序

网友M:
看VCC和其它引脚是否对地击穿!

网友N:
外用表测量电源及各个端口的对地电阻,具体阻值与好的芯片对比

网友O:
下个程序装在板上试

网友N:
最好是做一块每个IO口都连接LED指示灯

网友:
晶振脚没有波形并不代表单片机坏了

网友M:
可以拿万用表的 档量下

网友G:
能执行程序肯定是好的了

网友L:
通常单片机还能够使用。

网友H:
检查方法,安到实验板上,或开发板等

网友K: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I:
下载成功 即可认为单片机是好的

网友J:
直接写个小程序测试

网友O:
一般新买的不可能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