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 EBI地址数据总线是否可运行在复用模式

楼主(2019-10-13):
为了减少NUC980和外部FPGA的连线数量,看到手册说980也支持地址和数据线复用的模式来使用EBI,但后面手册并没有详细说如何使用复用模式,只解释了分离模式如何使用EBI和时序图,请问应该如何实现复用模式呢?

网友A:
看看BSP相关的这部分头文件有没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BSP相关的这部分头文件有没有说明。

好像也没看到

网友B:
你这个是没有跑系统吧?

网友B:
没用Linux内核吧

网友B:
发现一个问题,官方的BSP里面只有ebi.h,没找到对应的ebi.c,太坑爹了,那.h的函数找不到原型。

楼主:
是没有用啊,想裸奔来着

网友C(2019-11-13):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分时进行复用啊

网友E:
是不是有什么指令用于切换

网友F:
分时复用  不可以同时复用

网友G:
需要分时复用的,同一时刻只能有一种功能

网友H:
nuc970,nuc977都用过,是分时复用的有片选,也是和fpga对接,速度太低,我用的sd卡接口和fpga通信,速度很快

网友I:
SD卡接口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