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3.3V与5V单片机串口通信的方法

楼主(2019-10-13):
(无正文)

楼主:
如上图所示,网上看到的,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A:
太复杂 2个电阻 搞定

网友B:
单向可以用电阻分压。
双向可以用MOS作LEVEL SHIFTER

网友C:
楼上都是高手啊,反正要能省个就省个。

网友C:
最近基础元件涨价很厉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 2个电阻 搞定

请问用两个电阻搞定,该如何接呢,电阻的阻值要多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用两个电阻搞定,该如何接呢,电阻的阻值要多大?

2个电阻都不需要,1个电阻就够。
5V单片机TX端设置为开漏,然后1个上拉电阻到3.3V,3.3V单片机的TX端直接连接5V单片机的RX端,不需要任何其他手段,这样就OK了。
如果5V单片机TX端口没法设置成为开漏输出,则该TX加1个二极管接上拉电阻到3.3V来解决。
因为3.3V的逻辑高电平,在5V系统能非常正确的识别为逻辑1,所以这样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F(点评):
为什莫3.3V单片机的TX端直接连接5V单片机的RX端?谢谢!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F: 正常情况,TX发送Vcc-GND电平,当3.3V单片机发送高电平时候,Vcc=3.3V,也就是高电平就是3.3V,这在5V单片机输入端,是会被正确看成高电平的,所以3.3V的TX(发送端)和5V的RX端直连就可以正确发送TX信号。

网友F(点评):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我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个电阻都不需要,1个电阻就够。
5V单片机TX端设置为开漏,然后1个上拉电阻到3.3V,3.3V单片机的TX端直接 ...

这个方法不错,非常感谢!
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上电时在5V单片机还没初始化为开漏输出的这一阶段,单片机Tx脚是默认推挽输出高电平(5V)的,时间很短,不知会不会影响3.3V单片机?

网友E(点评):
现在单片机上电复位还有默认推挽的?都是默认高阻至少默认输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不错,非常感谢!
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上电时在5V单片机还没初始化为开漏输出的这一阶段,单片机Tx ...

基本上上电默认最起码是准双向,而绝大多数是高阻输入模式,反正上电是不存在目前已知的任何型号的IO是推挽模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上电默认最起码是准双向,而绝大多数是高阻输入模式,反正上电是不存在目前已知的任何型号的IO是推 ...

好的

网友G:
三极管可行的。

网友H:
为什么不使用转换芯片呢?

网友I:
直接使用max3232

网友J:
楼主测试了吗?

网友K:
看着很简单的。

网友L:
这个驱动都一样的。

网友M:
主要是频率能够跟上吗

网友N:
一直都是使用转换芯片。

网友G:
这个电路看着不错。

网友K:
后期可以批量生产了。

网友H:
不是有双向的转换芯片吗

网友J:
这个转换芯片可以吗?

网友I:
串口经过232的电压就一样了。

网友O:
先用仿真软件仿真测试一下。

网友M:
最大可以传输多大的波特率呢

网友L:
使用示波器测试看看吧

网友P(2019-11-13):
如果直连会不会不可靠

网友Q:
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R:
用二极管就行,没必要搞这么多三极管

网友S(2023-09-05):
楼上都是专家。

网友T:
最近,基础部件的价格大幅上涨。

网友U:
直接利用max3232

网友V:
最简单的用电平转换器

网友W:
总是使用转换芯片。

网友X:
为何不利用转换芯片呢?

网友Y:
频率能跟上主要问题吗

网友Z:
以后可以进行批量生产。

网友AA:
MOS管转换电路。

网友AB:
可以使用电平转换器将3.3V单片机的电平转换为5V单片机的电平,从而实现两者之间的串口通信。

网友AC:
二极管转换电路等方法。

网友AD:
可以使用3.3V至5V的双向电平转换器。

网友AE:
不同的串口通信方法可能会影响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F:
MOS管转换电路可以将5V信号转换为3.3V信号

网友AG:
添加一个电阻分压电路来降低电平。

网友AH:
三极管转换电路。

网友I:
常用的电平转换电路有MOS管转换电路和三极管转换电路。

网友AG:
三极管转换电路也可以实现3.3V与5V单片机的串口通信。

网友AI:
在进行电平转换时,要根据单片机的电压进行选择合适的电平转换方式

网友AJ:
可以使用RS-232转换器将3.3V单片机的串口信号转换为RS-232信号,然后再将RS-232信号转换为5V单片机的串口信号

网友AK:
可以使用电阻分压的方法将3.3V单片机的电平降低到5V单片机可以接受的电平

网友AL:
两种单片机的逻辑电平不同,需要采取一些方法来确保它们能够正确地进行通信。

网友AM:
3.3V单片机和5V单片机的电压不同,所以需要准备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AN:
串口232电压相同。

网友AO:
Isn't there a bidirectional conversion chip

网友AP:
这个转换芯片没问题吧?

网友AQ:
首先,利用仿真软件进行仿真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