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Keil C 51程序变量值保存问题

楼主(2019-10-14):
static uint ServoControl = 0; 或 uint ServoControl = 0; // 定义一个全局量 保存串口中断函数中赋的值 0或1
// 但是ServoControl 无法保留上次的值。
比如:发送0xFF设为1,再发一个0x02 发现ServoControl是0
void Com()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uint Pwmvalue=0;
        if(RI)
        {
                RI=0;
                Pwmvalue=SBUF;
                if(Pwmvalue==0x00)
                {
                        ServoControl=0;
                        P0=0x00; // 接LED灯测试用的
                }
                if(Pwmvalue==0xFF)
                {
                        ServoControl=1;
                        P0=0xFF;
                }
                if(ServoControl==1)
                {
                        P1=0x00;
                }
                if(ServoControl==0)
                {
                        P1=0xFF;
                }
        }
}

网友A:
指令没执行正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令没执行正确吧

一开始也怀疑没执行,所以每个if里面加了一句LED灯的控制
确实执行了,
郁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开始也怀疑没执行,所以每个if里面加了一句LED灯的控制
确实执行了,
郁闷啊 ...

ServoControl不应该定义为uchar吗,ServoControl也应该定义uchar

另外ServoControl值在其它地方有改变吧

if(Pwmvalue==0xFF)
                {
                        ServoControl=1;
                        P0=0xFF;
                }
                if(ServoControl==1)
                {
                        P1=0x00;
                }
这个代码也有问题吧,P0先等于FF后又等于00
if(ServoControl==1)
                {
                        P1=0x00;
                }
                if(ServoControl==0)
                {
                        P1=0xFF;
                }
这段代码应该在主循环执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rvoControl不应该定义为uchar吗,ServoControl也应该定义uchar

另外ServoControl值在其它地方有改变吧 ...

多谢大神啦,我昨天晚上折腾了一晚上搞清楚了。确实是因为数据类型问题!
还有这个方法是在串口中断里面的,我对串口工作方式理解有问题,数据按位发,每次都会执行中断函数是吧?
单就这个变量问题:把ServoControl定义成uchar,然后复制的0、1数字加上单引号 就好了;
没对上需求(已改成加了个函数,接收字符串方式),但是问题找到了,也算没白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