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A,使用CCP0_3引脚如何输出PWM

楼主(2019-10-14):
(无正文)

网友A:
stc8不能把PWM放在P70

网友B:
PSW_1寄存器的第4位和第5位切到P7这组
即 PSW_1|=0x20;

能看懂这个东西不10位PWM下
CL和CH溢出后,高10位自动写入低10位实现,实现自动重装
简单说你写入高10位PWM不会立即动作,要等CHCL溢出后
才会把写入的新值填入低10位
P7.0对应PWM0这组,有CCAPM0,PCA_PWM0寄存器控制
P7.1对应PWM1这组,有CCAPM1,PCA_PWM1寄存器控制
P7.2对应PWM2这组,有CCAPM2,PCA_PWM2寄存器控制
P7.3对应PWM3这组,有CCAPM3,PCA_PWM3寄存器控制
CCON,CMOD,CH,CL,4组PWM公用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