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示波器测试的时候是从0V缓慢上升到3V,啥原因?

楼主(2019-10-14):
电池经过LDO出来是DC3.0V  出来一个0805 10Uf的电容   为什么用示波器测试的时候是从0V缓慢上升到3V,啥原因?探头电容太大所致?(示波器型号是安泰信GAATTEN GA1102CAL)

网友A:
多半是示波器时间轴刻度设的太大了

网友:
缓慢上升到3v有什么问题,我看挺好啊

网友B:
探头电容能有多大,跟10uF比,可以忽略。先弄清怎么个“慢”,拿万用表做对比。示波器能把很短的时间展宽,从而带给你错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探头电容能有多大,跟10uF比,可以忽略。先弄清怎么个“慢”,拿万用表做对比。示波器能把很短的时间展宽, ...

直接测试电池电压也是缓慢的上升。。。就是幅度上升的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测试电池电压也是缓慢的上升。。。就是幅度上升的速度

那说明电池内阻较大,负载相对电池过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说明电池内阻较大,负载相对电池过重了。

测所有的电池都是那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所有的电池都是那样

所有电池都如此,包括全新的干电池或满电的锂电池等,那只能说明你的描述存在严重问题,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缓慢上升”,是示波器测量方法导致的错觉而已。前面要你拿万用表做对比测试,就是要你排除错觉,而你依然**说“缓慢”,采信你就只能得出电池存在内阻过大的结论。而你又说“所有电池都如此”,可见你根本就没有用万用表做对比测试。即使拿示波器测,根据时间轴也能得出电压上升时间,是不是“缓慢”也该有正确结论。

网友C:
负载重,IC输出电流小,充电就慢。

网友D:
刚上电时,测的吧?

网友E:
多慢,几微妙有些场合是慢,几秒有些场合是快,电工别用这种词行不行,既然测试了,直接给个量级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上电时,测的吧?

不是的。电池静态的时候也是那样。垂直上升的时候,岂不是看不到X轴的时间宽度?

楼主:
测试如图,垂直上升,还真不知道时间的宽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的。电池静态的时候也是那样。垂直上升的时候,岂不是看不到X轴的时间宽度? ...

贴出电路图,测试点。示波器测量图?

网友F:
描述不清楚,量级多少,你要多少。。快慢都是相对的词。。没什么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出电路图,测试点。示波器测量图?

上升沿时间出来了 400ns              没用触发的时候怎么感觉从0到3.48V有将近1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描述不清楚,量级多少,你要多少。。快慢都是相对的词。。没什么可比性

周工  贴出来了 。有时间你帮我看下,另外触发电平为何需要设置为被测信号幅值一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周工  贴出来了 。有时间你帮我看下,另外触发电平为何需要设置为被测信号幅值一半? ...

看图片这个rising time 还可以,你觉得慢?

没触发的时候感觉很慢,这个和示波器处理数据和显示的能力有关,不能以那个为准

出发电平没有强制要求一定是一半幅度,只是一半幅度位置触发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图片这个rising time 还可以,你觉得慢?

没触发的时候感觉很慢,这个和示波器处理数据和显示的能力 ...

没触发的时候感觉很慢,显示从0慢慢的到3.48V的感觉的时候有1S多,可能和示波器处理数据和显示刷新速度有关系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触发的时候感觉很慢,显示从0慢慢的到3.48V的感觉的时候有1S多,可能和示波器处理数据和显示刷新速度有 ...

是,示波器用高速ADC采用,然后存在ram里缓存,比如指标存储深度28Mpts,可以存储2800万个采样值,差点的也是可以储存个几百万个采样值,这么多值需要CPU处理,然后再显示在屏幕上,有延迟是很正常的,性能差的可能要处理很久。还有采样频率的高低也影响显示的实时性。

最主要的就是屏幕上显示的并不实时的波形。只是记录到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示波器用高速ADC采用,然后存在ram里缓存,比如指标存储深度28Mpts,可以存储2800万个采样值,差点的 ...

这个主要是和采样率有关系对吗?这个存储深度主要影响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主要是和采样率有关系对吗?这个存储深度主要影响什么?

采样率一方面,,你说的看起来爬升很慢,这个和示波器的性能有关系,性能差的反应慢。性能强的反应快。

存储深度,很容易理解,深度不够的,相同采样率,深度浅的,比如只能储存100ms的波形,,深度大的,可能就能储存1s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采样率一方面,,你说的看起来爬升很慢,这个和示波器的性能有关系,性能差的反应慢。性能强的反应快。

...

那就是和波形的周期相关了?应该不会影响到幅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