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东软单片机 (原海尔单片机)

楼主(2019-10-14):
(无正文)

网友A:
最早 HR的芯片对标是PIC的,后来慢慢有一部分变成自己风格,后来慢慢又有一部分对标台系

楼主(点评):
我遇到按键按下声音有变长的意外的情况出现,请大师指点下 我写了时钟芯片程序显示时间,按下按键声音短促,但是按键按着按着会出现声音变长的情况,我自己觉得display函数运行时间太长的原因,我把这个display函数给屏蔽后蜂鸣器声音就不会出现声音加长的情况! 请问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处理? key_scanf函数是写在主函数里面,按键是机械按键,蜂鸣器是无源的

楼主(2019-11-18):
引用 网友A:
最早 HR的芯片对标是PIC的,后来慢慢有一部分变成自己风格,后来慢慢又有一部分对标台系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