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S1220和AD7799哪个采样更快

楼主(2019-10-14):
请问高手,ADS1220和AD7799哪个采样更快?谢谢!

网友A:
规格书中都有详细的说明。
ADS1220用的是通用的表述方式,比较好理解,加速模式最高2KSPS,也就是每秒采集2000次,正常模式每秒可以采集1000次。
AD7799采用的是频率的方式,最大470Hz,连续模式下第一个转换会耗2倍的时间,后续都是单个周期,时间就是1/470,那每秒就是470次的转换了,单次模式规格书里有详细给出来不同频率下的转换时间,470Hz下单次转换要4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中都有详细的说明。
ADS1220用的是通用的表述方式,比较好理解,加速模式最高2KSPS,也就是每秒采集2 ...

谢谢!

网友B:
AD7799 性能更好一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7799 性能更好一些哦

怎么个好法?

网友A:
本身ADC就是ADI技术功底最扎实,这毋庸置疑!
只是市场推广上,△-Σ架构的TI推广力度大,出货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