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上次我们一起做了抢答器后,脑回路是不是特别快啦。这时候我们趁热打铁,思考一下。在前面我们一直使用的是数字引脚(比如:开发板上标注的D0、D1、D2等),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测量一个模拟量,比如读取某个变化的电压值,这时候就需要模拟引脚的功能了(如:A0),下面我们在电路中加入一个电位器,看看随着电位器的变化,读取到的模拟数值变化。 一、工具原料
电脑,windows系统
零知ESP8266开发板
micro-usb线
电位器
面包板一个+若干跳线 二、硬件连接
三、方法步骤
1、打开零知实验室软件开发工具,然后新建项目,输入以下代码: - /**
- * 文件: 电位器测试.ino
- * 作者: 零知
- * 时间: 2018/06/25 17:59
- * 说明:
- **/
-
- int value = 0;//读取的值
-
- // the setup routine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 void setup() {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设置板子上的LED灯引脚
- Serial.begin(9600);//打开串口,可以在串口监视器中查看测量的数值
- }
-
- // the loop routine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 void loop() {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
- value = analogRead(A0);
- Serial.println(value);
-
- //读取一次后,我们让开发板上的LED灯闪烁一次,表示一次读取完成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delay(80);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delay(80);
-
- //延时一会儿,让串口输出慢一点便于观察
- delay(500);
- }
2、按照之前的方式先【验证】,然后【上传】到开发板中。 四、成果展示
上面步骤成功完成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预期的结果了,打开零知开发工具的【调试】,然后我们把电位器从开始调到最大,可以看到如下数据变化。 五、扩展
在上面我们读取的数值有些人可能比较迷惑,我们现在把这些原始模拟值转换为实际的电压值,编写如下代码: - /**
- * 文件: 电位器测试.ino
- * 作者: 零知
- * 时间: 2019/05/28 17:59
- * 说明:
- **/
-
- int value = 0;//读取的原始模拟数值
- int voltage = 0;//实际电压值
-
- // the setup routine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 void setup() {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设置板子上的LED灯引脚
- Serial.begin(9600);//打开串口,可以在串口监视器中查看测量的数值
- }
-
- // the loop routine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 void loop() {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
- value = analogRead(A0);
- //次函数就可以把数值进行范围映射,可以测量的最大值为4095,而我实际的最大测量电压为3.3v
- voltage = map(value, 0, 1024, 0, 330);
- Serial.println((float)voltage/100.00); //保留两位小数
-
- //读取一次后,我们让开发板上的LED灯闪烁一次,表示一次读取完成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delay(80);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delay(80);
-
- //延时一会儿,让串口输出慢一点便于观察
- delay(500);
- }
然后重新验证代码后上传到开发板中,然后打开串口监视器可以看到当我们旋转电位器的时候,实际的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