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正弦小信号单电源运放差分放大半波波形失真问题

楼主:
原理图和波形图;需求是将输入的工频正弦小信号放大半波,另一半不要;但是实际波形蓝色波形是输入15mVrms信号,黄色是放大后的半波波形,在正弦信号从0上升的0.8ms左右时间,放大后半波为直线上升,这段直线上升是有什么造成的?

网友A(2019-10-14):
简单的不建立偏置,想获得正确的半波是不可能这么精确的,你必须有精确的半波控制手段,比如类似精密整流线路。
无偏置出现这样的波形,非常正常,换几个参数,换个芯片出现另外一种变形的半波也非常正常,因为没有建立正确的工作条件,所有的讨论都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