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现在手头只有STLINK,请问可以给AC78110BFE下载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0-14):
如果通过Keil下载时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通过Keil下载时OK。

但是,提示找不到芯片!这里该如何选择呢?谢谢指点!

楼主:
在这里,提示找不到芯片。请问使用keil的这部分,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这里,提示找不到芯片。请问使用keil的这部分,该如何设置呢?

应该要检查一下线束,线序问题。至于Keil设置,跟JLINK设置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要检查一下线束,线序问题。至于Keil设置,跟JLINK设置一样。

好的!已经可以识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已经可以识别!

识**,下载试一下。

网友B:
可以使用ST-LINK的,刚开始不行,检查是电源电压不匹配,5V下不行,3.3V就可以了,ST-LINK是3.3V的。
只要连接ST-LINK的GND/SWDIO/SWCLK,DEMO板3.3V供电即可。
5V供电大部分不行,偶尔可以。

楼主:
可以使用ST-LINK的,刚开始不行,检查是电源电压不匹配,5V下不行,3.3V就可以了,ST-LINK是3.3V的。
这个我也试验了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