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教EMWIN

楼主(2019-10-14):
最近在搞EMWIN,自己移植成功了,可以正常显示民,但在控件部分遇到了挫折
如图:
这个控件开机可以显示,但不知道怎么动态的修改显示部分,主要是对流程不熟,应该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比如发消息实现,自己写了个代码,但没有实现功能
要求开机一段时间后把显示改为456,请懂的写个DEMO

先谢谢了!

楼主:
有点小进步了,但功能仍不正确
显示的位置与字符都不正确(部分字符正确),不知道为什么,
明天继续。。。

楼主:
继续,又有点进展了,
现在显示字符正确了,昨天因为之前测试显示汉字,做了个字库,只做了几个字符,而代码又使用了UTF8解码,所以显示字符不正确
显示的位置也是对的,但不是我想要的窗口,估计设置下激活的窗口就可以了

楼主:
终于搞定了,
如前面所说,正确选择窗口就可以了,通过发送消息的方式更新文字,窗口,位置,字符都正确了,

移植,显示汉字,简单控件都成功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你直接用官方我emwin demo程序呀, 又酷炫,又能了解各个功能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用官方我emwin demo程序呀, 又酷炫,又能了解各个功能模块

不急,目前没有项目用,
已经差不多了,自己搞定的印象更深,
后面准备把各个控件熟悉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急,目前没有项目用,
已经差不多了,自己搞定的印象更深,
后面准备把各个控件熟悉一遍 ...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官方demo会展示各个空间,各种状态的用法
而且还有测试功能,在运行自己的项目前,跑的官方的demo是非常有用的,还可以验证你的驱动

楼主:
又搞定个简单控件
进度条

楼主:
经典的进度条是这样的

楼主:
继续,今日熟悉按键,按下,松开,选择,禁止焦点等等

楼主:
复选框控件

网友B(2020-05-25):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用官方我emwin demo程序呀, 又酷炫,又能了解各个功能模块

官方程序哪里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