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高通滤波器

楼主(2019-10-14):
想咨询下,两个二阶高通滤波波,截止频率一样,就是R与C取不同值时,利用仿真软件仿真出来的相频特性会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波形

楼主:
其中1.1与1.2是一组,2.1与2.2是一组

网友A:
估计电阻太大了,与运放的特性有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阻10M时压降被放大11倍,输出端直流电压已经超过电源轨。

两个电路的放大倍数都是一样,只是截止频率不一样,也就是相频特性曲线理论上说应该一样才对,实际上完全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阻太大了,与运放的特性有关啦。

因为放大倍数是一样的,截止频率也一样,只是电阻电容的参数不一样,但两者的乘积是一样的,感觉和运放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仿真软件,标m或M代表10的负3次方,标MEG(大小扁写均可)代表10的6次方。你必須确认。
如果是10的6次 ...

无论是10的负3次方,还是10的6次方,搭建的高通滤波器应该要满足高通滤波器的相频特性才对,现在满足的不是高通滤波器的相频特性哦

网友A:
没有考虑因为运放的输入阻抗引起的综合参数不一致?

网友C:
此电路已经变性,不是高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考虑因为运放的输入阻抗引起的综合参数不一致?

输入阻抗与输入电流只会引起输入偏置电压的影响,进而影响输出电压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可能就是偏置的问题,和波形影响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已经变性,不是高通。

如何判断电路已经变形???从哪些参数考虑?如果后续遇到类似的电路,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几乎是短路。电阻若是10MEG,则电路输出端直流电压已经饱和到接近正电源。所以请你看看能否出现不削顶 ...

你说的削顶,感觉应该和增益有关,和截止频率应该没啥关系,,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论是10的负3次方,还是10的6次方,搭建的高通滤波器应该要满足高通滤波器的相频特性才对,现在满足的不 ...

楼主在几个楼层的回复有的对有的错,总的来说:
幅频和相频是电路固有的特性,与输入信号频率、幅度毫无关系。象首楼电路,输入任何频率,信号强度高达100V,时间常数CR=1u*1M或者0.1u*10M,高通的幅频曲线或者相频曲线都不变。那么,我的回复为什么说已经变性?你先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几个楼层的回复有的对有的错,总的来说:
幅频和相频是电路固有的特性,与输入信号频率、幅度毫无 ...

这边理解0.1uf与1uf的电容多电路中的信号都有一定作用,只是作用大小不一样,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captzs :不太明白您什么意思,您的意思是和芯片选型有关系??
你读电路不细心,就急于回复,有没有发现运放有何不同?

网友C:
“不太明白您什么意思,您的意思是和芯片选型有关系?? ”

版主两次回复都点出“运放”,你回复可能与运放没啥关系,这叫做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问题就是运放。
做电路分析几乎首先使用理想模式,特别是滤波电路。首楼电路用理想运放,就如上述分析。如果用358运放,其GBW是1MHz,带宽GB=GBW/G=1/11=91KHz,就等效低通转折频率91KHz。而高通时间常数1u*1M=1s,转折频率约在1Hz,所以电路已经变为带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您什么意思,您的意思是和芯片选型有关系?? ”

大致理解了,我再想想,仔细品味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