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构建了爆震控制单元的硬件系统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9-10-14):
    汽车尾气排放较差由多种原因造成,例如三元催化器工作不正常,空燃比
设置不合理,点火能量不足导致燃烧不充分以及缸内爆燃等原因。其中缸内爆
燃现象主要由爆震产生,是由异常燃烧所致。不仅会使排放效果较差,严重的
爆震还会导致发动机转速不稳,动力性变差,还会致使发动机零部件的磨损,
所以要尽量控制减少发动机的持续爆震。发动机正常燃烧时,混合气的燃烧始
于压缩冲程结束的位置,而完整的燃烧过程则处于做功冲程[}2}。火花塞进行点火
的起始位置由点火提前角和闭合角共同决定,其中闭合角度决定了点火的能量,
主要跟蓄电池电压有关,当蓄电池电压较高时缩短点火时间,当电池电压较低
时延长点火时间以保证无论电池电压如何波动,点火能量是稳定的。点火提前
角是依据发动机的当前转速值和负荷查询MAP表得到一个基准值,再通过冷却
液温度、爆震信息等计算修正量,从而最终确定。然而,点火提前角度过大时
会使混合气的燃烧位于压缩冲程,这样会导致气缸内压力剧增从而引发爆震,
排放性能也会变差;提前角度过小时会使混合气燃烧完全处于做功冲程,此时
排放效果较好,但燃烧能量转换为活塞机械能的效率下降,发动机动力性较差;
当发动机处于临界爆震点或者轻微爆震时,发动机的各项性能指标可以达到最
佳,且发动机此时为正常工作状态[[3]。因此控制发动机在各工况下都工作于临界
爆震点是爆震控制系统的控制目标,对发动机性能和排放效果的提升具有重要
意义。

楼主:
    (1>燃烧噪声判定法
    通常情况下,发动机在较低转速时如果发生爆震,人耳能够很明显的听到
尖锐的敲缸声音,当转速较高时则难以分辨,且危害很大。在实际进行测量时,
Snoke Carstens等人[[4]采用压电传感器测量气缸内噪声的频率,然后对噪声信号
进行识别。发动机在发生高强度振动时,噪声频率相对较高,而在正常燃烧时
不会伴随强烈振动,因此基本不含有高频噪声,因此,通过噪声仪对噪声信号
进行声级测量即可判定爆震强度。Olivier Boubal等人[[5]将宽带声学传感器安装
在发动机缸盖垫片上同样测得了发动机爆燃声波。此种方法成本较低,易于生
产,便于安装,使用寿命长,但不能分辨各缸爆震信息,在发动机转速较高时
信噪比下降,难以准确判定爆震强度。且不同的发动机机械强度不同,在相同
爆震强度下产生的噪声频率也有所不同,因此通用性不强。

楼主:
    缸压测量法是采用压电晶体式传感器直接测量气缸内压力状况,压力的变化
直接反应了气缸内的燃烧情况。当发动机发生爆震时,在压力峰值处会伴随有
压力震荡波,振荡的幅度随着爆震的强度增大而增大。缸压测量传感器有嵌装
式和火花塞式两种,使用时根据压力传感器特性曲线,将电压信号转化为压力
信号进行分析。此种测量方法能够非常直观的反应燃烧情况,并且可以对每个
气缸都进行测量,可以提高检测精度,通过对振动信号进行分析可以提取丰富
的爆震信息。

楼主:
    发动机在运行过程中每一次点火做功都会伴随有强烈的机体振动,且振动
频率由燃烧状态决定。机体振动测量法是在发生爆震时利用装于发动机缸体侧
面中心的振动传感器与缸体发生共振的特性输出振动加速度信号。振动传感器
根据设计原理可分为两种,其中磁致伸缩式传感器因占用空间较大,制作工艺
复杂,机电转换效率较低,市面上己经很少被使用了。目前压电式爆震传感器
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主要分为两种,其中非共振型爆震传
感器直接将机体振动产生的压力值转换为电压值用于爆震分析,爆震强度主要
体现在频率成分上;共振型传感器原理与非共振型相近,但共振型传感器能够
在共振频率处将幅值最大化,因此爆震发生的强度主要体现在共振幅度上。于
秀敏等人[f6l将非共振型传感器应用到了机体振动信号的研究中。这种传感器采用
压电材料制作,成本较低,且安装在缸体外侧非常方便,产生的电信号包含丰
富的谐波成分,且相较于噪声测量法精度和可靠性更高,但也有与噪声测量法
相似的缺点,即信噪比和灵敏度都较低。

楼主:
    Simulink模型生成的代码主要由应用程序和辅助程序两部分组成,其中应用
程序是根据simulink模块库搭建的模型生成的代码,用户编写的S-function以及
内联tlc文件生成的代码和在外部代码中可见并可被外部代码所访问的模型参
数,此部分代码完全由一组系统目标文件控制生成。辅助程序是用户开发的用
于特定硬件平台和软件开发环境的代码,这部分代码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46]
用户自定义的主程序,用于执行模型代码的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以及用于和目
标硬件通信的设备驱动程序。主程序的作用是对模型中的模块进行初始化,设
置中断服务程序和执行后台任务或循环,若设计的主程序运行时间是有限的,
主程序还要负责在程序终止前进行清除操作,例如释放内存分配空间和屏蔽定
时器中断等。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通常需要调用RTW提供的函数rt-Onestep o
定时器的周期由模型中设置的基本步长决定,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负责控制必
须在单个时钟步长周期内完成的操作,例如计算当前输出。设备驱动程序则用
于接收外部数据和执行控制操作。

楼主:
    本文中爆震控制策略属于应用模型,代码完全由RTW控制生成;时钟,
AD-DMA模块和CAN通信模块采用手工代码编写的方式实现,同时编写主程序
tlc文件并在其中调用其初始化程序。本文采用手写代码与自动生成代码相结合
的方式实现爆震控制软件的开发,两部分代码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存在信息交
互,需要读取或者向对方写入所需的变量才能完成计算和控制。同时,在模型
中添加临界代码以保证数据的正确读取和写入。在 simulink中提供了数据存储
接口DataStoreMemory CDSM)、数据读取接口DataStoreRead CDSR)、数据写
入接口DataStoreWrite CDSW)以及系统输出模块SystemOutputs。本文中模型
通过数据读取接口访问AD-DMA模块采集得到的数据,并通过数据写入接口将
爆震分析的运算结果写入存储区供驱动模块访问。
    本文在搭建爆震信号采集模型以及输入点火控制信号模型时通过
Environment Controlle:模块连接仿真数据入口模型和可生成代码的数据采集模
型。在进行模型仿真验证时,Environment Controlle:模块自动选择sim入口的数
据输入;而在编译生成代码时,则选择Code:入口的模型,如图4-23所示。在
编译生成代码时访问或者写入手写代码中变量,首先使用数据存储模块(DSM)
定义变量名,在模块配置窗口设置变量的数据存储类型(StoreClass)为来自外
部文件(ImportFromFile ),并添加变量在外部文件的头文件。访问变量时使用数
据存储读取模块(DSR)将手写代码中对应变量名的数据从存储区拷贝到模型输
出;写入变量时使用数据写入模块(DSW)将应用模型中计算得到的数据写入
到存储区,如图4-24所示。由于一个变量可能占用多个字节,为保证变量读取
时不受中断函数影响,使用SystemOutputs模块添加临界代码,在数据读取前后
通过关闭中断(DisableInterrupts)和打开中断(EnableInterrupts)的方式对数据
进行保护。

楼主:
    完成模型设计后,在配置环境中对系统目标文件,生成目标语言,硬件平
台等进行配置便可以生成stm32的嵌入式代码。生成的代码包含了与模型相关的
数据类型文件,模型配置文件以及相关的.h文件和.c文件。然后在Keil环境下
创建stm32f103单片机的基本工程文件,并将生成的.c和.h文件添加到工程中,
用生成的主程序文件替换模板工程中的主程序文件便完成了整个爆震控制系统
软件的设计,生成的代码编译后可直接下载到单片机运行。

楼主:
    本文通过实验分别测得使用不含硬件乘法器,总线时钟最高64MHz的飞思
卡尔MC9S 12XDP512单片机和使用带有硬件乘法器,总线时钟最高72MHz的
stm32f103的部分实时性数据进行对比:一次AD采样的数据用于完整的计算(包
括小波滤波,爆震判定,触发点火提前角运算等步骤),飞思卡尔单片机需要近
580us,而STM32单片机只需要47us,采用怠速工况下800r/min(发动机正常
运转启动后的最慢转速)计算时,一个凸轮轴周期(活塞走完完整的四个冲程)
为150ms,一个点火周期为37.Sms} AD转换采样率为80KHz,则一个点火周期
的计算时间为141ms,小于一个完整的凸轮轴周期;采用最快转速6000 r/min(通
常发动机正常工作转速不会超过6000r/min)计算时,一个凸轮轴周期为20ms
一个点火周期为Sms} AD转换采样率为80KHz,则一个点火周期的计算时间为
18.8ms,小于一个完整的凸轮轴周期,因此,使用STM32单片机四冲程进行一
次爆震计算能够满足实时性要求。而使用飞思卡尔单片机采用怠速工况下
800r/min时,一个点火周期的运算时间达到了1.74s,无法满足实时性要求。

楼主:
    在做爆震控制实验之前需要对发动机基本点火提前角进行开环状态下的在
线标定,以便在此基础上进行点火提前角修正。基本点火提前角的标定即在发
动机正常工作情况下,通过试验获取能使发动机输出最大转矩而且无爆震发生
  (临界爆震点)的点火提前角,标定过程如下。
    1、让发动机充分暖机并保证发动机工作在开环条件下;
    2、调整发动机工作到固定的工况点,改变发动机的点火提前角,同时监听
发动机爆震情况,记录点火角、相应转矩及爆震程度。标定时注意点火提前角
随转速升高而增大,随负荷增大而减小。点火提前角标定范围一般为100-500,
标定原则是使发动机输出扭矩最大,但不能超过比爆震界限小3。的安全界限;
    3、在标定工况点若无爆震发生,则选取MBT(最大转矩最小点火角)点作
为基本点火提前角,否则选取KBL(爆震极限点火角)点作为基本点火提前角,
完成所有工况点的主点火角表((IGN Table )标定,并记录试验数据,如图5-4
所示。

楼主:
    图5-6所示为对点火提前角进行阶跃干扰,为避免发动机长期处于爆震状
态,阶跃持续时间不能太长,在增加点火提前角期间,爆震相对能量(红色曲
线)有多个明显的尖峰(图中纵坐标只代表相对位置,右上角显示当前时刻的
实际数值,相对能量值为定点化的结果,与实际百分比呈线性关系),超过了爆
震相对能量阂值,可以说明在此期间发生了明显的爆震,而在正常点火提前角
时爆震相对能量则普遍较低,无爆震产生。图5-7中对点火提前角进行周期性干
扰,仍然是在增加点火提前角时发生了明显的爆震。综上两幅实验结果图可知
点火提前角的调节对爆震的发生有着明显的控制效果,当点火提前角长时间偏
大时会导致爆震的持续发生,严重时会使输出功率下降甚至损坏发动机。

网友A(2019-11-13):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B:
其本身抗暴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本身抗暴怎么处理呢

这个是模拟发动机振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模拟发动机振动的!

哦哦  好的 谢谢

网友C:
楼主这都是从哪里找到的论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