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8月晒板卡】+ 步步为营之驱动LCD5110显示屏篇

楼主(2019-10-14):
    调试了几天,终于成功驱动了LCD5110显示屏。下面是显示屏的特写,这个屏有点缺陷,有排横点没有显示。

    下面是全貌:

    首先是在MCC中配置引脚,将相应的驱动引脚设置成输出。LCD5110共需要5个引脚驱动,我选择了PE0~PE3加PF4(后改为PB3)。我将相应的代码复制过来后,开始编译没有通过:

    经过反复调试排错后,编译总算通过了,但LCD屏幕没有任何显示,反复查找、测试都找不到问题所在,无奈之下只好动用逻辑分析仪:

    通过观看时序,相应的引脚信号与要求相差甚远,5个引脚的时序几乎完全相同,说明相关的驱动代码有问题:

    下面是放大后的时序:

    为了方便测试引脚控制的代码,我将各引脚分别接上LED灯来测试:

    我开始是用下列的宏定义,但只有PE0和PE1的宏定义能够控制相应的引脚,其他宏定义则不起作用,一直找不到原因:

/*****************************************
*
* 定义LCD相关的管脚功能
*
*****************************************/
#define LCD_RST_1  do { PORTF_OUTSET = 0x8; } while(0)    //复位脚① PE3 0x8
#define LCD_RST_0  do { PORTF_OUTCLR = 0x8; } while(0)    //复位脚①
#define LCD_CE_1   do { PORTE_OUTSET = 0x4; } while(0)    //片选脚② PE2 0x4
#define LCD_CE_0   do { PORTE_OUTCLR = 0x4; } while(0)
#define LCD_DC_1   do { PORTE_OUTSET = 0x2; } while(0)    //数据/命令选择脚③ PE1 0x2
#define LCD_DC_0   do { PORTE_OUTCLR = 0x2; } while(0)
#define LCD_DIN_1  do { PORTE_OUTSET = 0x1; } while(0)    //数据输入④ PE0 0x1
#define LCD_DIN_0  do { PORTE_OUTCLR = 0x1; } while(0)
#define LCD_CLK_1  do { PORTE_OUTSET = 0x10; } while(0)    //时钟信号脚⑤PF4 0x10
#define LCD_CLK_0  do { PORTE_OUTCLR = 0x10; } while(0)

经过测试,通过宏定义嵌套才解决了问题,代码如下:
#define LCD_RST_1  do { IO_PE3_SetHigh(); } while(0)      //复位脚① PE3 0x8
#define LCD_RST_0  do { IO_PE3_SetLow(); } while(0)       //复位脚①
#define LCD_CE_1   do { IO_PE2_SetHigh(); } while(0)    //片选脚② PE2 0x4
#define LCD_CE_0   do { IO_PE2_SetLow(); } while(0)
#define LCD_DC_1   do { IO_PE1_SetHigh(); } while(0)      //数据/命令选择脚③ PE1 0x2
#define LCD_DC_0   do { IO_PE1_SetLow(); } while(0)
#define LCD_DIN_1  do { IO_PE0_SetHigh(); } while(0)     //数据输入④ PE0 0x1
#define LCD_DIN_0  do { IO_PE0_SetLow(); } while(0)
#define LCD_CLK_1  do { IO_PB3_SetHigh(); } while(0)     //时钟信号脚⑤PF4 0x10
#define LCD_CLK_0  do { IO_PB3_SetLow(); } while(0)
/**************结束管脚定义******************/

楼主:
    这是测试工程文件压缩包:

网友A:
装备可以,看看楼主发帖就行了。这个液晶屏蛮好用。

网友B:
LCD5110显示屏

网友C:
nokia5110液晶为什么要设置偏压

网友D:
很不错的lcd5110 资料

网友E:
lcd5110的操作界面?

网友:
5110 闪屏是什么情况?

网友F:
5110的驱动程序?

网友G:
汉字显示的不错。

网友H:
这个和12864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I:
能不能设计带字库的?

网友J:
代码很给力,谢谢楼主。

网友H:
直接输入汉字显示吗?

网友B:
lcd5110跟lcd1602可以互换吗

网友G:
怎么没有大小写呢?

网友C:
nokia5110 液晶屏模块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F:
楼主设计的非常棒呢。

网友D:
最常用的液晶显示屏有1602

网友:
楼主设计的非常稳定呢。

网友E:
可以设置系统吗?

网友J:
LCD5110小巧玲珑的。

网友I:
如果带字库就简单多了。

楼主:
LCD5110在简单应用的场合表现确实不错,个人感觉比1602好用多了,复杂一点的应用则用12864更合适些,可以选带字库的。

网友K(2019-11-13):
非常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