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共模电感滤波器的作用原理?

楼主(2019-10-14):
  共模电感滤波器的作用原理?是怎样的呢?深圳岑科实业有限公司给大家整理了以下几点,供大家采纳!
  一、共模电感的作用是什么?
  共模电感实质上是一个双向滤波器:一方面要滤除信号线上共模电磁干扰,另一方面又要抑制本身不向外发出电磁干扰,避免影响同一电磁环境下其他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
  共模扼流圈可以传输差模信号,直流和频率很低的差模信号都可以通过,而对于高频共模噪声则呈现很大的阻抗,所以它可以用来抑制共模电流骚扰。
  可用在无线通信和电源滤波。
  电源滤波器常用的滤波电路有无源滤波和有源滤波两大类。无源滤波的主要形式有电容滤波、电感滤波和复式滤波(包括倒L型、LC滤波、LCπ型滤波和RCπ型滤波等)。有源滤波的主要形式是有源RC滤波,也被称作电子滤波器。直流电中的脉动成分的大小用脉动系数S来表示,此值越大,则滤波器的滤波效果越差。
  公式:脉动系数(S)=输出电压交流分量的基波最大值/输出电压的直流分量电源滤波器的原理就是一种阻抗适配网络:电源滤波器输入、输出侧与电源和负载侧的阻抗适配越大,对电磁干扰的衰减就越有效。
  二、共模电感原理是什么?
  共模电感的具体工作原理如下:交流电经过二极管整流之后,方向单一了,但是大小(电流强度)还是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这种脉动直流一般是不能直接用来给无线电装供电的。要把脉动直流变成波形平滑的直流,还需要再做一番“填平取齐”的工作,这便是滤波。换句话说,滤波的任务,就是把整流器输出电压中的波动成分尽可能地减小,改造成接近恒稳的直流电。
  共模电感是由两个相同线圈分别绕在铁芯两端制成的,共模信号是指放大器两个输入端是同相位并且大小相等的信号,而题主所说电子产品的电源都是交流电输入,而交流电就是一个差模信号,它流过共模电感的两个线圈时,两个线圈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相反被相互抵消掉,所以共模电感是对正常交流电流不起作用的。
  但是电源当中的共模信号是指火零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因为大小相等,相位相同所以称为共模干扰信号。用共模电感就是滤除这种噪声的,当有共模信号流过共模电感时,由于共模电流的同相性,会在两个线圈内产生相同的磁场从而增大感抗,使共模信号衰减,达到滤波的目的。
  除此之外,由于开关电源中开关管高速开关的影响会产生电磁干扰,为防止此干扰型号串入电网影响其他用电器使用,所以加入共模电感和两个Y电容,用来吸收火零在线的噪声和抑制共模干扰信号。
  共模滤波器ACT45B-510-2P-TL00 www.dzsc.com/ic-detail/9_11421.html的参数特点
  原厂:TDK
  封装:SMD
  批号:19+
  交易说明:原厂原装现货当天报价为准
  技术参数
  品牌:TDK
  型号:ACT45B-510-2P-TL002
  批号:19+
  封装:SMD
  数量:45000

网友A(2019-11-13):
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B:
我也是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