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XNucleoIHM02A1开发板 SPI接线问题

楼主(2019-10-14):
XNucleoIHM02A1是两片SPI通信L6470驱动,但是两片驱动的SPI接线方式如图,这是什么接法?有大神能帮我解惑一下吗?

网友A:
先看看能否正常使用。

网友A:
那个应该是个跳线帽。不知道是用啥的,看看手册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能否正常使用。

额,因为不是买整个套件,说以程序正在写,还没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因为不是买整个套件,说以程序正在写,还没试。。。

好奇两个spi可以这样接吗?

网友B(2019-11-13):
两种情况都试试

网友C:
可能不是spi通讯模式

网友D:
是不是其他用途了

网友E:
三线制的spi?

网友F:
两个芯片的CS好像也接在一起的啊。岂不是这两个芯片没法同时用了。老哥研究的咋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