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自闪LED怎么供电?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0-15):
红灯可以限流.否则1.8v供电,绿灯要3v点亮,难道还升压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灯可以限流.否则1.8v供电,绿灯要3v点亮,难道还升压吗?哈哈

我说的是自闪烁、七彩变色 的LED。红色是说它内部的红色灯的电压。
估计是固定电压供电,例如3到5V,具体不清楚,型号5ACC4URGB-K找不到

网友B:
直接找卖家要规格书啊

网友C:
用可调电源加电压,从1.8V往上慢慢调,看几伏电压正常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可调电源加电压,从1.8V往上慢慢调,看几伏电压正常闪

不保险,那样可以试出来最低电压,最高不知道。手头有个5V4A电源,可以直接接吗?要是试下来5V可以工作,但是实际已经超了,那就容易坏,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找卖家要规格书啊

淘宝店,问了卖家,没有规格书

网友D:
无非是一个芯片驱动3色LED实现多色显示,如果没有规格书,超额使用,你看看电流是否一样,太高会击穿芯片的。
电压太高发热也会多一些。
很多芯片是CMOS工艺,最高6.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