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USB 单片机 方案咨询

楼主(2019-10-15):
上一个贴写的不太清楚,重新详细介绍一下。

现在公司有个项目,类似拷贝机类项目。需求:
1. 1拖20(插入母盘,给同时插入的其他2个U盘拷贝母盘内容)
逐个拷贝即可,全盘拷贝,或者对比拷贝(只拷贝不同部分)
2. 支持简单屏幕显示(LED即可)

最近浏览了贵司 的USB相关控制芯片以及单片机,还没有形成一个可行性方案。恳请各位技术牛指点一下,
拷贝速度能达到多少?用哪个系列的芯片?我可以先买几块开发板调试一下。谢谢!

楼主:
从方案需求来看,需要支持U盘的热插拔,支持从一个U盘拷贝(读)到另一个U盘(写),支持全盘拷贝,和对比拷贝,并关心拷贝速度。

不需要同时拷贝20个,可以逐个拷贝(这块我初步设想的方案是设计一个开关电路,拷贝完一个转接到下一个继续,各位有更好的方案可以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方案需求来看,需要支持U盘的热插拔,支持从一个U盘拷贝(读)到另一个U盘(写),支持全盘拷贝,和对比 ...

您好,方便的话可以留下联系方式,详细沟通一下,或者拨打我们的技术支持电话025-52635282.

网友B:
楼主去买一个 USB hub 吧,然后随便找个有 USB 口的芯片就可以了。像这么复杂的功能,可能需要支持N中不同的文件系统。所以上操作系统看起来是有必要的,太低端的芯片可能不行~

网友C(2020-08-10):
这种需求超级简单啊。直接买个Hub。写个上位机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