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设计的功能对不对?

楼主(2019-10-15):
这个电路图目的是想要采集电力线中的高频emi信号,输入是220v的交流电,插头接口,输出是射频信号,SMA接口,设计目标是想让这个电路是截止频率为5.3khz的高通滤波器,过滤掉60hz的主信号,然后有个衰减量大约为19dB的衰减网络,这样输出功率不会太高,以便作为其他分析设备的输入信号。

就此功能的话大家帮忙看看设计的对不对?

网友A:
这个设计对人员太危险了
不怕被电?

楼主(点评):
操作小心一点应该还好吧?

网友A:
找本电磁兼容的书,上面有类似的图的
叫LISN还是什么的,我记不清了

网友B:
弄死人不赔吗?

网友C:
电力线中的高频emi信号,大概是什么样的信号, 幅度和频率情况
另外,不隔离了吗,有没有触电风险

网友D(2019-11-16):
你应该拆一个电力载波模块,看看里面是如何设计的,这样的设计不怕出人命吗?